请教红旗601收音机问题

楼主(2018-03-19):
各位专家:我的红旗601缺原件,已经补齐,我照着501焊接的原件。波段开关线头全断了,磁棒线圈的线焊接完以后,我用空气双联调台,为啥必须摸着铝制的空气双联的外皮,才能收台?

网友A:
说明统调没有调好,并非摸着双联,是摸在磁棒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统调没有调好,并非摸着双联,是摸在磁棒附近

您大致说一下,谢谢。

网友B: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人体感应,空气双联的动片接地,定片接天线,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大致说一下,谢谢。

先把465中频调好,然后再调低端、中端和高端频率。
低端刻度调振荡中周、高端调双联的微调,然后看中端是否准确,移动磁棒初级线圈位置也可以的改变刻度,这个需要耐心,反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人体感应,空气双联的动片接地,定片接天线,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

这个我都不清楚,回头换换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465中频调好,然后再调低端、中端和高端频率。
低端刻度调振荡中周、高端调双联的微调,然后看中端 ...

我眼前只能把线圈转转看看效果,其他真做不了。能收到一个台说明我加的3个原件问题不大吧。

楼主:
昨晚收到中央台了,又出现新问题:人离收音机近,声音变小,远了正常,真有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