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本版问个关于幻灯片的问题

楼主(2018-03-19):
因为没有“幻灯机”板块 借本版问个问题:就是幻灯片能够自制吗?(不是投影仪,而是那种有卡槽,可以放三十几张卡片状幻灯片的幻灯机)。

网友:
以前幻灯片是人工画的,如今幻灯片利用打印机也能打印,具体知识可以网搜。

网友:
可以用彩色喷墨胶片来制作幻灯片。先在电脑上根据所需尺寸、内容做好文件,至于使用软件根据个人喜好,一般用平面设计软件较好,容易掌握尺寸,所见所得。随后输出到喷墨打印机打印到喷墨胶片上,最后裁切。

网友:
我们以前都是自制,把教材上的图片用正片翻拍。

网友:
幻灯片就是用正片拍照后冲洗出来的。

网友:
以前做宣传的人放的片,很多都是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