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C游戏改N制的芯片----这些型号在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8-03-19):
FC游戏机改N制,除了常见的N制UA6527、UA6528芯片外,请问以下型号的集成块芯片在哪里可以买到?淘宝好像搜不到?

NTSC CPU:
2A03,6005B,TA-03 ,KD840,GS8007
NTSC PPU:
2C02,TA-02N,6022B,KD8411,GS87008

例如下图中打红圈的芯片,网上好像搜索不到

网友A:
UA6527、UA6528的组合效果就很好了.要原装就是2A03,2C02

网友B:
。。为啥我看不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6527、UA6528的组合效果就很好了.要原装就是2A03,2C02

原装的贵得离谱,拆件的价格比整台原装机还贵,UA6527、UA6528兼容性不好,我去几个论坛调研过,都说其他型号的芯片不错,特别是6005B和6022B的组合,问题是其他型号的芯片网上搜索不到,难道没得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看不懂呢。。。

这是FC游戏机改N制的CPU和PPU型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的贵得离谱,拆件的价格比整台原装机还贵,UA6527、UA6528兼容性不好,我去几个论坛调研过,都说其 ...

UA6527、UA6528兼容性不好?我改了好几台都没有发现问题,不过UA的对373要求高,要连这个ic一起换掉(74ac373),不换的话容易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6527、UA6528兼容性不好?我改了好几台都没有发现问题,不过UA的对373要求高,要连这个ic一起换掉(74ac373 ...

换这个估计有点麻烦,毕竟论坛上有讨论过换这个芯片花屏的事,买这个还得看人品,不同牌子的373芯片有不同效果,后来孙大师改良了这种花屏的设计,推出了一个小改电路,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