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近距离的欣赏

楼主(2018-03-19):
近距离的欣赏

检波二极管

检波二极管

网友A:
特写镜头……赞一个

楼主:

检波二极管

检波二极管

检波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写镜头……赞一个

谢谢朋友支持

网友B:
看里边触丝好像是黄色,会不会是金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里边触丝好像是黄色,会不会是金丝啊?

触丝好像是磷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二极管当年(13岁)用过一些,也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过,甚至还把击穿了的砸开研究过

嗯,好奇心的研究我们中了电。

楼主:
根据理论分析:负载电压Uz的平均值为:Uz=0.45U2

半波整流电路是最简单的二极管整流电路,由于整流效率低,电流波动大,

由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在一个周期中,仅在半个周期内有电压加在负载上,有电流通过负载,而下半周期中,负载上无电压又无电流,Uz=0.45U2

电台信号

电台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理论分析:负载电压Uz的平均值为:Uz=0.45U2

半波整流电路是最简单的二极管整流电路,由于整流效率 ...

二极管正向导通后,它的正向压降基本保持不变(硅管为0.7V,锗管为0.3V)。利用这一特性,在电路中作为限幅元件,可以把信号幅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