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高人看下这个是什么线

楼主(2018-03-19):
(图片)

网友:
应该是电脑监控卡用的连接摄像头的线

楼主:
多谢楼上回复,大头接电脑小头接摄像头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回复,大头接电脑小头接摄像头对吧

不能直接接电脑。要接采集卡。

网友:
Q9接头转DB15针接头同轴信号线,这种转接头一般是和板卡配套的,可能是音、视频信号输入输出或者模拟量信号输入输出,主要看板卡功能。

网友:
这是监控采集卡的小辫子 淘汰产品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热心回贴

网友:
视频采集卡用的,现在不用了

网友:
一般用于视频采集卡上,现在几乎没有用人了

网友:
监控用的吧
请问下大家,怎么能把积分提上去啊,单靠这样回贴1分一分的,很麻烦,懂的回复下,谢谢

网友:
可以把同轴的那头剪下来还有点用处

网友:
视频采集卡     现在一般都是用硬盘录像机了   这个还是以前用在电脑主机上做监控用的

网友:
视频采集卡用的

网友:
同轴信号线    太老了   现在没人用了   现在数字的主流

网友:
我有有采集卡,摄像头!

网友:
说辫子就知道的都是捣鼓过ISA插槽的

网友:
看插头形状,20世纪未21世纪初的声卡游戏手柄接口可以连接.

网友:
视频采集卡的小辫子,还有用的

网友:
现在都是用数字录像机了,这种模拟摄像头采集卡很少用了,淘汰了

网友:
插电脑PCI槽接模拟同轴摄像头监控使用。很久之前的监控模式使用的设备

网友:
视频采集卡接模拟摄像头用的

网友:
视频采集卡  就是监控卡 后面的尾巴  插摄像机的 带音频

网友:
视频采集卡,模拟摄像头用

网友(2018-04-28):
模拟监控卡上的。圆头是接监控头的。另一头是接监控卡的。老东西了

网友:
用模拟摄像头用电脑录像的监控用的,保存好有时还可以用的。

网友:
视屏采集卡接摄像头的线 俗称小辫子

网友:
BNC端子?俗称监控分量线

网友:
监控卡的视频线

网友:
监控卡链接监控的线路,没啥用了,现在都网络摄像头了!

网友:
模拟监控采集卡的线

网友:
这个接监控用的

网友:
这个是早期的视频线,好像是红绿蓝外加亮度和对比度,名字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