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跟非标准亚音频的对讲机联通?

楼主(2018-03-19):
单位里用的一款傻瓜对讲机,功能单一,我有一个宝峰的5R,想跟他联上,找人帮测了一下他的频率是449.17500 亚音频是D050I,我手置频率之后,发现他这个亚音频是非标的,我的5R里面跟本没有这个频率只有D051 I,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买一根刷机线能不能弄好?
另外D050 I,对应的频率是多少能不能用模拟信号来代替这个数字亚音,这方面本人小白,望各位前辈不要笔,多多指点,再次感谢!

网友:
基本办法是买根刷机线把它的数据读出来写入你的机器,但宝丰的机器刷机软件好找,线也通用,就怕那只机器不好弄

网友:
那就只有把两个机子的接收亚音都去掉,一样能通,

带发射亚音的机子,发出的信号,一样能被不加接收亚音的机子收到。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用写频软件读出傻瓜对讲机的信道信息,一般亚音就那么几个点,很少有非标的
用频率计测试不一定准确,然后以读取出来的数据为准对宝峰进行设置
还有就是把傻瓜对讲机的亚音用写频软件全部去掉

楼主:
感谢各位,试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