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故障,热机状态下各个模式来回切换,usb-aux-蓝牙

楼主(2018-03-19):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我的车机是CE系统的,DVD导航车机,工作20分钟后出现模式乱窜的情况,从aux到广播到usb到蓝牙,然后就一直不定时的切换模式,但是冷车状态下没问题,与此同时,usb不插U盘但是系统右上角显示插入U盘状态,请教一下相关的可疑点有哪些?谢谢

楼主:
见图片,下午刚拆的,外观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芯片上加散热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图片,下午刚拆的,外观看不出什么问题

跟温度有关的故障大概是有的脚虚焊,究竟是哪个零件还真不好说。

网友:
触摸乱点?

网友(2019-02-07):
我好像也遇到类似的故障,航盛的机器音量等不能调节

网友A(2019-05-10):
各位大师车机TDA7388待机汤手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师车机TDA7388待机汤手什么原因?

已在你的正贴回答了,如果工作控制极电压能够0V>5V>0V轻松切换,就是7388坏死无商量余地

网友:
开机致乱跳时马上摸那块IC最热,是否在65度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