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创新 D80蓝牙影响,播放有杂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20):
网上收了个创新D80音箱,样子是这个样子的

现状况是能开机,能蓝牙连接手机,但是播放音乐的时候,感觉干扰一样的声音很大,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该音箱是内置一个变压器,实现AC220转7.5v(实际测试为12v),然后整流送入电路的,刚开始怀疑是电源问题,
1.不接AC220,直接用外置DC12v接入整流电路的输出端,还是没有改善;
2.主板输出到另外一对好的音箱上,故障依旧,所以排除是喇叭的问题,
按照我的水平,就只会这几步,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A:
觉得是蓝牙模块dac输出的高频干扰,从蓝牙供电入手,模块上更换电容试试

楼主:
重新上传了一下,整个板子的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是蓝牙模块dac输出的高频干扰,从蓝牙供电入手,模块上更换电容试试

感谢热心网友的支招,照片都是手机照的,不太清楚,如果有需要,我拿相机来照。

网友:
还是应该从电源入手

网友B:
是电流声还是哗哗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流声还是哗哗响

上几张特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