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电子管2p2, 1b2, 1k2, 1a2特性曲线

楼主(2018-03-20):
哪位朋友手里有手册可否帮忙查一下?最近做了一个直流收音机效果不是很理想,想对照一下看看工作点是不是没调对。多谢了!!!

网友A:
不需要,一般按照标准四灯机的图纸组装用足电压即可,收音机太成熟了,不需要参考特性曲线,用作栅极检波也没有可参考的曲线。

网友: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一般按照标准四灯机的图纸组装用足电压即可,收音机太成熟了,不需要参考特性曲线,用作栅极检波也 ...

主要是想看看2p2的曲线,放喇叭声音太小了

网友C:
电池式收音机具体电路没什么要调整的地方。一般不起振调1A2帘栅极电压和振荡线圈的回输线圈圈数和绕法,中波一般都能起振,短波说不准。中放增益调1K2帘栅极电压。检波低放1B2一般没什么可调的地方,屏极负载电阻1M,帘栅极降压电阻3M,栅漏电阻5M至10M。外国1S5,1U5也基本是这个数据。有人说1B2二极管部分检波效率低,用锗二极管声音更大,我没试过。重点是调整2P2栅极偏压也就是串联在乙电负端的那个300-600欧的代丙电阻,比方说准备几个390欧,430欧,470欧……电阻挨个调换,调到两端压降是3.5V,就完了。2P2输出功率几十毫瓦,需要初级10-15k的输出变压器和全纸盆灵敏度较高的4吋喇叭。如果手头没有这些东西,声音小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看看2p2的曲线,放喇叭声音太小了

看了也不一定能解决,你木有给出电路图和具体的电压典型值给了曲线也是白瞎,这些曲线都是在有典型值的基础上测试的,你给出的使用环境不一定符合曲线,而且2P2作为省电式功率放大管标准屏压下单端最大输出只有70毫瓦,必须依靠高效率变压器和高效率扬声器,声音小是正常的。

网友D:
效果不理想,是指什么“效果”?
解决问题还需对症下药,一般都不是特性曲线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式收音机具体电路没什么要调整的地方。一般不起振调1A2帘栅极电压和振荡线圈的回输线圈圈数和绕法,中 ...

多谢前辈,还没做到超外差,目前在做直放的,不过2p2部分的调整还是可以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不理想,是指什么“效果”?
解决问题还需对症下药,一般都不是特性曲线方面的问题。

现在是做了一个三灯的再生机,1K2,1B2,2P2,做的太丑不好意思上图,现在的问题是鸟叫声特别大,用普通的8欧姆喇叭放几乎听不清楚播音,换耳机稍微好点。台点挺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做了一个三灯的再生机,1K2,1B2,2P2,做的太丑不好意思上图,现在的问题是鸟叫声特别大,用普通 ...

没有提供图纸,电路参数,描述又很含糊(语文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吧)所以很难分析。
鸟叫声特别大,是指再生过强吗?可以对症减弱再生,即减少再生线圈圈数、加大再生线圈的距离等等……。
用8欧喇叭听不清---真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输出变压器,求医时说清楚症状很困难吗?一般来说让别人猜谜语是很难猜中你的毛病所在的。

网友E:
再生线圈接头互换,就不会鸟叫啦。再生线圈多少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提供图纸,电路参数,描述又很含糊(语文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吧)所以很难分析。
鸟叫声特别大,是指再 ...

这个是我在调试的三管机,喇叭是普通的8欧姆的,输出牛是220到6v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生线圈接头互换,就不会鸟叫啦。再生线圈多少是关键。

线圈是成品的,自己绕的频率覆盖范围有问题

楼主:
电路主要参考这个帖子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5952&aid=6555074&from=album&page=1&mobile=2

网友:
看不到电路,估计(也只好估计)楼主用的电源比较俭省,乙电的电压不足,所以输出功率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圈是成品的,自己绕的频率覆盖范围有问题

带喇叭尤其是普通喇叭要比较响乙电至少45V以上,高屏压使用记得限制检波管帘栅电压。另外小口径喇叭不放进喇叭箱发声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喇叭尤其是普通喇叭要比较响乙电至少45V以上,高屏压使用记得限制检波管帘栅电压。另外小口径喇叭不放 ...

这个就是电路图,只是没有装1b2前面的音量调节,乙电不高,三节9v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在调试的三管机,喇叭是普通的8欧姆的,输出牛是220到6v变压器

三管机可以不用再生了

网友F:
尤其是1B2,是无法使用曲线的,网上的图纸包括经典的超外差机使用的电阻阻值,根本画不出曲线来,全部落在曲线段在,而且屏极电阻用到200K以上时候,屏压都很低了,廉栅压就更低了,只有不到20V。很怀疑当年都是试出来的,不晓得大伙是不是有同感

网友:
你这种简易三管根本用不到特性曲线.给了你也没有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电路图,只是没有装1b2前面的音量调节,乙电不高,三节9v电池

叠层电池内阻大,负载电流小,用耳机听还勉强,供喇叭实在是够呛。
把乙电提高到60V以上,使用锂电池18650串联,或者用交流电整流滤波,你会有惊喜---音量明显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叠层电池内阻大,负载电流小,用耳机听还勉强,供喇叭实在是够呛。
把乙电提高到60V以上,使用锂电池186 ...

网上淘了个15k的输出,等回来了试试,再多买几节9v的提高点2p2的屏压,估计声音会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淘了个15k的输出,等回来了试试,再多买几节9v的提高点2p2的屏压,估计声音会大些

叠层电池,能够给出的负载电流很小,不适宜用在功率放大中。
多加几节,电压够了,电流还是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尤其是1B2,是无法使用曲线的,网上的图纸包括经典的超外差机使用的电阻阻值,根本画不出曲线来,全部落在 ...

不是试出来的,而是因为采用这样的数值可以尽最大可能的发挥电子管的电压放大倍数,又能降低屏流节约电能。当时这种收音机都是用电池,对于节省电能还是比较注重的。所以会采用这样的数值,再就是本身电池式电子管中放的输出能力就有限,采用高阻抗的栅漏可以降低前级负载,这样一来有利于增加收音机的灵敏度,并降低负荷减少失真。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

不是栅负压的问题,是负载曲线,这么大的屏极电阻,实在画不出负载线了,不晓得工作点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G(2023-08-12):
突发奇想:如果交流电源收音机的小信号部分(变频,中放,低放)用直流管(功放,整流不变)不是可以降低功耗吗?有点不伦不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突发奇想:如果交流电源收音机的小信号部分(变频,中放,低放)用直流管(功放,整流不变)不是可以降低功 ...

用三灯电源变压器就够用。
16419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