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阻军用耳机终于阻抗匹配了,也可以用来听音乐啦

楼主(2018-03-20):
我淘了一副总阻抗4400欧姆的高阻军用耳机,以前只是用手机音频输出测试了下是否好用,发现声音很轻,最近
在yydz处购入KPB-2矿石机专用变压器,突然想体会下阻抗匹配的音效,于是用德生收音机作为音源,接在变压器
8欧姆端,高阻耳机接在20K端,调到音乐台,发现高阻耳机不仅音量变正常了而且音效很不错,虽然低音不足,但是
声音很干净清脆。 ,KPB-2矿石机专用变压器可以长期用来做线间变压器么?下一步,我打算买个铁盒,再加两个
波段开关做一个阻抗匹配箱,我的想法是铁盒子可以屏蔽干扰,我想问铁盒会对变压器产生不好的影响么?

网友A:
铁盒不会对变压器产生不好的影响!放心大胆的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盒不会对变压器产生不好的影响!放心大胆的实验吧

谢谢老虎哥,老虎哥是在上海么?我也住在上海,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B:
二位是上海的? 请问在家里能用矿机收到广播吗?

我简单搭了个电路,收不到,用信号发生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位是上海的? 请问在家里能用矿机收到广播吗?

我简单搭了个电路,收不到,用信号发生器正常。

恩,我是上海的,我上周末用普通的中波磁棒线圈,单回路,2ap9检波,天线用2米左右焊锡丝,没接地线,空气可变电容,4400欧姆军用耳机,用鳄鱼夹作为导线连了下收到了三个台,但是声音如蚊子一样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是上海的,我上周末用普通的中波磁棒线圈,单回路,2ap9检波,天线用2米左右焊锡丝,没接地线,空 ...

我在家里(虹口)顶楼,没有收到电台,

看来还是天线不行,矿机:天线和高阻耳机很重要,

我用简易中波发生器靠近试都正常

有点不甘心。再搞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是上海的,我上周末用普通的中波磁棒线圈,单回路,2ap9检波,天线用2米左右焊锡丝,没接地线,空 ...

请问你家大致位子,我想看看是我在虹口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虎哥,老虎哥是在上海么?我也住在上海,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你好!我住上海五角场附近黄兴路上,欢迎来寒舍做客交流玩机心得。我用自制矿机可以收到5个中波电台,三个台非常大声,二个台声小。

网友C:
现在市场上应该还能买到那种可调电压的小变压器,那个东西抽头多,去掉整流滤波给小功放升压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市场上应该还能买到那种可调电压的小变压器,那个东西抽头多,去掉整流滤波给小功放升压比较好用。

哈哈,没试过效果,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D:
KPB-02的灵活运用!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试过效果,不知道好不好

肯定好用,我小时候曾用那个东西给三节大号电池的收音机升压来推教室的音箱,当然得把和外面连着的线弄断,那声音哇啦哇啦的。什么六伏九伏四点五伏都行,但还是那个抽头多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家大致位子,我想看看是我在虹口不行吗?

我住在徐汇上海南站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住上海五角场附近黄兴路上,欢迎来寒舍做客交流玩机心得。我用自制矿机可以收到5个中波电台,三 ...

太好啦,我住在上海南站附近,以后矿坛好友在上海聚会可以叫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住在徐汇上海南站附近~

谢谢

我查查摆渡,中波是离你近还是离我家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KPB-02的灵活运用!赞一个!

谢谢版主,刚开始着手制作矿机~

网友B:
向楼主汇报:
在你的指导下,昨天收到了3个台,中央经济、上海经济、江苏人民、虹口家里。

电路没问题,天线很重要,换了天线就有了,声音还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楼主汇报:
在你的指导下,昨天收到了3个台,中央经济、上海经济、江苏人民、虹口家里。

哈哈,恭喜,谈不上指导,顺便问下,你是以电源地做地线的么?不接地线跟接地线效果有何区别,我用有线电视的信号线外壳作为地线干扰很大~

网友:
我这里用0电位端做地线比自已做的铜棒地线效果好

网友E:
矿机耳机一般担心阻抗太小,为了反用,还得降阻抗

网友F:
这耳机别提音质多差了,我现在听单管收音机都得加变压器,这种耳机夏天唔得慌,冬天还凉,就是灵敏度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耳机别提音质多差了,我现在听单管收音机都得加变压器,这种耳机夏天唔得慌,冬天还凉,就是灵敏度高点。

这种耳机很夹脑袋,刚戴上去很不舒服,但是声音变大了以后听着别有一番味道,人声很清晰,低频有点不足,感觉比SC2-300音质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矿机耳机一般担心阻抗太小,为了反用,还得降阻抗

是啊,反其道行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恭喜,谈不上指导,顺便问下,你是以电源地做地线的么?不接地线跟接地线效果有何区别,我用有线电 ...

用的是供电局进户地线,开始担心会有交流声,实际没有干扰,

地线和天线反接也能收到就是差了点,天线地线必须都接,少一根就没声音

我家是顶楼,我就在阳台上垂直3米的竹竿,

前几天是在阳台内水平来回拉三次有15米长的电线作天线就是没有声音。

有线电缆外壳也是接地的,但它的接地点离你家可能不近(它不是每幢楼都有独立的接地点)上海有线电缆传得载波频点不少,干绕?
而上海供电必须每幢楼下有独立的2米深的地线。你再试试, 我也是瞎分析的。

网友G:
这么高阻抗,厉害

网友H:
KPB-2矿石机专用变压器,怎么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KPB-2矿石机专用变压器,怎么买啊?

给yydz发站内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高阻抗,厉害

军用高阻耳机,阻抗比舌簧耳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