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功放,动态时屏压、阴流是否应该不变保持静态数值?

楼主(2018-03-20):
从理论分析理解,只要动态工作点(屏压、阴流)发送变化,一定说明此时功放已经严重幅度失真(饱和削顶或截止削底),至少,已经有比较明显的非线性了。
解决办法:
1、调整(前级和功放)合适的工作点;
2、减小信号输入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的,动态时都在变化,但是均值不变。如果都不变,那就没办法完成放大了。

对。比如评极接输出牛初级一头,输出牛另一头接正极,只有平压变化才能引起输出牛初级两端的电压变化,而管子和因极电阻是串联的,平压的变化必然引起阴流变化。
即便改为输出牛初级串电容接评极和阴极或平极和电源负极,也得在平极和电源正极或阴极和电源负极之间串电阻以使平压可以随着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平级直接接了电源正极,阴极和电源负极之间串输出牛初级,也是同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的,动态时都在变化,但是均值不变。如果都不变,那就没办法完成放大了。

你用一个万用表交流档测交流信号,只要这个交流频率足够高(超过几十Hz吧),万用表的指针是不会抖动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个交流信号“不变化”。

理想的放大器在动态非失真状态下,瞬间屏压、阴流(屏流)的大小,肯定是随着信号在音频范围内变化的,但用万用表直流档测这2个数值,应该是一个恒定的数值,即静态工作点。
因为,此时的这2个物理量,是直流静态数值叠加交流信号而成的脉动信号,只要叠加后的信号包络完整,上下对称,万用表直流档所测数值即为这个脉动信号的平均值,即静态值。
利用这一点,可以判断动态时是否失真,或判断输入信号是否过大,或判断管子工作点是否合适(偏饱和或偏截止,或处于严重非线性区)。

楼主(2018-11-08):
理想放大器确实如此。
问题在于,实际放大器不是一个理想的无失真放大器,一定有削顶或削底失真,此时,动态时,静态工作点(平均电流和电压)会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