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X31B用现在什么型号三极管替代

楼主(2018-03-20):
如题。9012.可不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有点麻烦。锗材料半导体三极管基级偏压低,用硅材料直接代替会产生交越失真,估计得重新调基级偏置电流。

网友:
可以的,重新调基级偏置电流。

网友:
任何3AX型的都行,淘宝有;随便买个地摊的早期小机都可以拆到;用硅管PNP也行,就是麻烦点!

网友:
如果没有3AX31系列的,可以用功率较大3AX81B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