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六位的二进制小数,想转化为十进制小数,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8-03-20):
只能做十六次加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个程序我以前写过,不过是ARMV7的汇编。 下面是23位转换的程序,这个其实是浮点转定点程序里面拿 ...

谢谢,

我也设计了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转小数的汇编,

思路就是先判断最高位是1 的话,往“口袋”里+0.5 ,再判断次高位是1的话往往“口袋”里+0.25,。。。这样做8次判断,8次加法,倒也不是很复杂,要是位数再多就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0 1110 1001 0110

最高位是2的15次方,不是16;

最低位是2的0次方;

您见过二进制小数吗?   怎么表示??

楼主:
说错了,是十五次

网友:
用EXCEL表格,它有这个函数功能,但是一般人找不到,如果只需要一个数要转换,你在这里问的功夫都转换好几遍了。
根据它的原理转换太简单了,反过来就复杂得多,还要做除2的计算的。

楼主:
果然是电脑和单片机论坛,那用汇编来写呢?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电脑上的计算器(程序员)上可以进行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之间的转换。

网友:
推荐电子报2007年文章:
《巧用计算器对小数进行多进制相互转换》。

楼主:
我是想用汇编写个子程序

网友:
什么叫:“一个十六位的二进制小数”

举个栗子吧

网友B:
1100 1110 1001 0110

计算器  Windows自带的可以转

真要手工计算 就是

1X2^16+1X2^15+0X2^14+0X2^13....................就这样加出来就是了

网友:
lz举个栗子吧

楼主:
举个粒子:

比如一个数的小数部分是 1011 0011 ,1100 1010  怎么把这两个字节的二进制转化为 小数?

我现在知道,最高位的1 代表0.5  次高位1代表0.125    第三位1代表0.0625.。。。。。。

想找一种用汇编语言写的,比较简洁的算法

楼主:
大致算了一下16位二进制似乎没有必要,8位二进制就有9位小数了, 但计算这8位二进制小数也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粒子:

比如一个数的小数部分是 1011 0011 ,1100 1010  怎么把这两个字节的二进制转化为 ...

刚才看错了,原来你要简单,那直接查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也设计了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转小数的汇编,

刚才看错了,这种算法感觉很麻烦还要相加,不知道用整数大数计算和这个哪个快,我也比较迷茫不知道到底用哪个,以前还专门写过64位乘法除法的函数,后来也没用,要快是不是只能用定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也设计了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转小数的汇编,

我以前在网上找的Q15一些用法不知道有不有用,我都chrome翻译看的,管他有没有用贴出来https://sestevenson.wordpress.com/introduction-to-fixed-point-represen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在网上找的Q15一些用法不知道有不有用,我都chrome翻译看的,管他有没有用贴出来https://sestevens ...

谢谢,先收藏,以后慢慢啃。

楼主:
我自己琢磨的取得四位小数的办法,   虽然很笨拙,但是直观,可靠, 见笑了
;************************************************************************************************************
;  单字节数 转换为小数
;  要转换的数在29H,    最后的小数在 31H 30H
;  出口    31H,30H ( 需转换为BCD码,转换后的千百十个位,是小数的 十分位 百分位 千分位 万分位。
;*************************************************************************************************************8

XIAO_SHU_8:
                      MOV     31H,#0
                      MOV     30H,#0                                 ; 清空(很重要哦)    把所有的小数位数往里加
                      MOV  20H   ,  29H                             ; 小数部分放入20H  20H 可以位寻址。
X_S_BIT2:      JB   07H   ,  XIAO_SHU_BIT1             ; 第1位是1 跳到 加5000
X_S_BIT2:      JB   06H   ,  XIAO_SHU_BIT2             ; 第2位是1 跳到 加2500
X_S_BIT3:      JB   05H   ,  XIAO_SHU_BIT3             ; 第3位是1 跳到 加1250
X_S_BIT4:      JB   04H   ,  XIAO_SHU_BIT4             ; 第4位是1 跳到 加625
X_S_BIT5:      JB   03H   ,  XIAO_SHU_BIT5             ; 第5位是1 跳到 加313
X_S_BIT6:      JB   02H   ,  XIAO_SHU_BIT6             ; 第6位是1 跳到 加156
X_S_BIT7:      JB   01H   ,  XIAO_SHU_BIT7             ; 第7位是1 跳到 加78
X_S_BIT8:      JB   00H   ,  XIAO_SHU_BIT8             ; 第8位是1 跳到 加39
X_S_over:
               RET                                     ;
;----------------------------------------------------------------------------------------------------------------------------------------
XIAO_SHU_BIT1:                                      ; 第1位+5000 (0.5)
               MOV  31H ,#13H
               MOV  30H ,#88H                       ; 小数点后第一位为1 往盒子里放 5000 (就是0.5) 下面的都是这个意思
               JMP  X_S_BIT2                        ; 加完第一位 跳到判断第二位
;----------------------------------------------------------------------------------------------------------------------------------------
XIAO_SHU_BIT2:                                      ; 第2位+2500 (0.25)
               MOV    A , 30H                          ;
               ADD    A , #0C4H                     ;
               MOV    30H, A                           ;
               MOV    A , 31H                          ;
               ADDC   A , #09H                      ;
               MOV    31H ,A                           ;
               JMP  X_S_BIT3                         ; 加完第2位 跳到判断第3位
;----------------------------------------------------------------------------------------------------------------------------------------
XIAO_SHU_BIT3:                                     ; 第3位+1250 (0.125)
               MOV    A , 30H                          ;
               ADD    A , #0E2H                     ;
               MOV    30H, A                           ;
               MOV    A , 31H                          ;
               ADDC   A , #04H                      ;
               MOV    31H ,A                           ;
               JMP  X_S_BIT4                         ; 加完第3位 跳到判断第4位
;----------------------------------------------------------------------------------------------------------------------------------------
XIAO_SHU_BIT4:                                     ; 第4位+625 (0.0625)
               MOV    A , 30H                          ;
               ADD    A , #71H                       ;
               MOV    30H, A                          ;
               MOV    A , 31H                         ;
               ADDC   A , #02H                     ;
               MOV    31H ,A                          ;
               JMP  X_S_BIT5                        ; 加完第4位 跳到判断第5位
;----------------------------------------------------------------------------------------------------------------------------------------
XIAO_SHU_BIT5:                                    ; 第5位+313 (0.0313)
               MOV    A , 30H                         ;
               ADD    A , #39H                      ;
               MOV    30H, A                         ;
               MOV    A , 31H                        ;
               ADDC   A , #01H                    ;
               MOV    31H ,A                         ;
               JMP  X_S_BIT6                       ; 加完第5位 跳到判断第6位
;----------------------------------------------------------------------------------------------------------------------------------------
XIAO_SHU_BIT6:                                  ; 第6位+156 (0.0156)
               MOV    A , 30H                       ;
               ADD    A , #9CH                    ;
               MOV    30H, A                        ;
               MOV    A , 31H                       ;
               ADDC   A , #00H                   ;
               MOV    31H ,A                        ;
               JMP  X_S_BIT7                      ; 加完第6位 跳到判断第7位
;----------------------------------------------------------------------------------------------------------------------------------------
XIAO_SHU_BIT7:                                  ; 第7位+78 (0.0078)
               MOV    A , 30H                       ;
               ADD    A , #78                       ;
               MOV    30H, A                        ;
               MOV    A , 31H                       ;
               ADDC   A , #00H                   ;
               MOV    31H ,A                        ;
               JMP    X_S_BIT8                    ; 加完第7位 跳到判断第8位
;----------------------------------------------------------------------------------------------------------------------------------------
XIAO_SHU_BIT8:                                  ; 第8位+39(0.0039)
               MOV    A , 30H                       ;
               ADD    A , #39                       ;
               MOV    30H, A                        ;
               MOV    A , 31H                       ;
               ADDC   A , #00H                    ;
               MOV    31H ,A                        ;
               JMP    X_S_OVER                      ; 加完第8位
;-----------------------------------------------------------------------------------------

网友:
WIN10系统自带的计算器有进制计算有功能

楼主(2018-07-28):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不要自己瞎折磨了。搜一下

求补码的汇编也是自己编的,长长一大串,网上一搜---就两句

网友(2019-01-01):
最简便的方法:原数先乘10n次方,然后除10取余至商为零。根据n定小数位。协处理器不怕累。

网友(2019-02-11):
位数不多的话,直接查表最省心。8位直接查表不要太快

网友:
好像这个对于PLC来说就是一个指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