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一个问题:电池串并问题

楼主(2018-03-20):
现在我有16块12V7AA的铅酸电池,

我要组48V28A电池

问题来了:
4并4串和4串4并有区别吗?

注意.又并又串算是4并4串.
4串4并的意思是4块串联,然后以48V7AH为一个单位再并联,中间没有横向联接

有区别吗?

网友A:
好像不能直接并联,我比较倾向于4串4并,4个电池组负极直接连在一起,正极分别经一支6A整流二极管后再并接到一起输出。充电的话充电器的正极也分别另接4个二极管后再分到四个电池组的正极,共用8支6A 整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直接并联,我比较倾向于4串4并,4个电池组负极直接连在一起,正极分别经一支6A整流二极管后再并接 ...

不知道你的“好像”从哪里来的.多数的运用一般都是先并后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好像”从哪里来的.多数的运用一般都是先并后串

如可以直接并联就好。

网友C:
鉴于单个电池的内阻的差异(特别是使用过程中,电池内阻的变化)。应该4并4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鉴于单个电池的内阻的差异(特别是使用过程中,电池内阻的变化)。应该4并4串

电池的串并联必须要要求严格的一致性,你的二极管方案你看看有哪个成品用到?为什么不用?你有没有想过呢?

网友:
4并4串比较好一些,其实蓄电池内部每一格里就是多片正极和负极并联的,同一规格的蓄电池并上用就行了,锂电池才需要严格的挑选

网友D:
4并4串和4串4并一样的   必须要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串并联必须要要求严格的一致性,你的二极管方案你看看有哪个成品用到?为什么不用?你有没有想 ...

你的二极管方案你看看有哪个成品用到  我的??????  请仔细看帖后 在点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4并4串和4串4并一样的   必须要保护板

先并再串,先串再并,两者是有区别的,,蓄电池串联要用保护板也是第一次从你这里看到,现实中没看见谁给蓄电池用保护板的

网友:
蓄电池没锂电池那么苛刻,常规都是四并四串,由于并串电池较多,建议过一段时间平衡充一次

楼主:
最后我选的4并4串.以经用上了

网友:
铅酸电池不能并联使用,冲放电流都难以保证一致性,如果有个别电池性能太差的话,甚至还会形成环流

网友:
电池一致性好的话怎样都可以!要是有一个差一点就拉低整组电池性能!要组装最好买同一批次的电池!

网友(2018-04-23):
电池一致性要好,先并后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