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6V的电动车改成60V的要换什么东西

楼主(2018-03-20):
,96V的太快了,不安全,电瓶也很贵,用不起,想换成60V的,请问大神怎么改,需要换什么东西?先谢谢了!

网友A:
先看个60V电机  控制器也要换 这两样多少钱  可以拿你96V电机去换个60V的 12V电瓶5个就行了

网友B:
你先不要换太多东西,就先减掉1块电瓶试试,应该会慢一些,如果可以你就只要购买一个84V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不要换太多东西,就先减掉1块电瓶试试,应该会慢一些,如果可以你就只要购买一个84V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谢谢,本来手上有60V的全套配件,就不知道应该换那几个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本来手上有60V的全套配件,就不知道应该换那几个东西

电机要换60V的,控制器要换、DC转换器要换,还有充电器也要换。

网友B:
你96V的电机和控制器是什么型号、参数的,合适出我吧?我把我72V的小帅升级一下,我不嫌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96V的电机和控制器是什么型号、参数的,合适出我吧?我把我72V的小帅升级一下,我不嫌快

还没拆下来,不知道什么型号,就知道很快。充电器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要换60V的,控制器要换、DC转换器要换,还有充电器也要换。

你这是明显的坐等二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个60V电机  控制器也要换 这两样多少钱  可以拿你96V电机去换个60V的 12V电瓶5个就行了

电机必须要换吗?,那是不是后轮就要换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必须要换吗?,那是不是后轮就要换掉了?

不需要换电机,电机的通用性很强,你先把电压改小试试,如果咯噔咯噔的不能跑,就是控制器内部有低压保护就要换一个60V的控制器了,如果一样突突的跑,就什么也不用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拆下来,不知道什么型号,就知道很快。充电器都有

出的时候告诉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明显的坐等二手啊,,,

帮他处理一下,不然占地方

网友:
理论上电动车快慢与电池电压关系不大,同样功率电机96V电机工作电流小于60V的。可以通过调速解决快慢问题。

网友:
换个控制器,其它估计不需要换

网友:
限速线插上,据说电动车限速设计不超过20公里每小时,找修理电动车的,让他给摆治一下就行,啥都不用换

网友D:
我把我的电车换给你,我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我的电车换给你,我的安全

换好了,电机控制器都换了。忙了一天。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的时候告诉我哈

电机全顺1500瓦的,控制器很大。比我60V的三倍大,没注意什么参数,忙了一天累了不想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好了,电机控制器都换了。忙了一天。累。

花了多少银子

楼主:
拆旧车的,不花钱,花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全顺1500瓦的,控制器很大。比我60V的三倍大,没注意什么参数,忙了一天累了不想动了。

出不?什么价或者换东西,私信我一下价格,谢谢

网友:
我的电动车 60V的 还嫌慢呢,只要刹车性能好的话,没事的,我的是碟刹,感觉良好。最高速度在50左右。电动摩托车(女装摩托车那种外形的)

网友E:
其实只要改变欠压保护,什么也不用换。高改低没问题。低改高要动大手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只要改变欠压保护,什么也不用换。高改低没问题。低改高要动大手术。

请问,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改啊?

有电子基础换个电阻就ok。控制器里面有电压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改啊?

顺着正极往CPU方向去的线,通常最少两个电阻到地,中间那个点是取样点,如果高改低,需要减小前面电阻或增大后面电阻。一般取样点电压在2~2.5伏,一般按上下电阻比例计算。通常不会有那个阻值的电阻,那就需要几个电阻串并联,或者改变前后电阻比例关系,使新的欠压点与蓄电池保护电压一样即可。

网友:
学习了,可以回去试试!

网友:
我的车48伏的想升60伏。

网友F:
换吧,换吧。坐等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吧,换吧。坐等二手

换了,换下来的已经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