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O型变压器噪音的问题。。。。

楼主(2018-03-21):
买了个O型变压器做电子管耳放。功率是够的150w,刚开机2秒钟声音先大后小,然后就很安静了,又过了6秒左右,就一直有噪音了。。。

比之前旧的EI变压器80w声音还要大。6秒后也正好是耳机能正常出声的时候,是不是电容充满电了会引起O牛噪音??
唯一不同的是O牛多了根地线。

网友:
我论坛收了个r型600VA的变压器,也是这样子,空载电流0.11A.估计国产铁芯都这鸟样,前年收了个安川的c型铁芯1500kva的变压器,220变110v的,噪音要耳朵贴近才能感觉到,空载电流在230v电压下22ma

网友:
这个没办法,尤其是环牛,浸漆之后没烤好会叫,根本没浸好漆更会叫,厂家偷工减料少用了材料增大了电流也是牛叫的原因之一。现在恐怕响要叫声很小的牛就得自己绕了,用八十瓦的材料做一百瓦的牛也能用,但肯定不好,一百二的材料做一百的牛就比较好。当然这只是个对比,我还没找到绕什么牛必须达到什么标准的硬规定。

网友:
调整一下变压器,再把螺丝紧固一下看看。周围有零件动一样会的。

网友A:
什么变压器叫O型变压器?
求科普…

网友B:
前两年用C型铁心绕了个电牛,通电后噪声用尽办法都消除不了,很无奈,只好废弃不用了。

网友C:
主要原因还是环牛的铁芯硅钢带缠绕的不紧密所致。在刚开始通电的时候,二次高压电路给滤波电容充电,此时电子管灯丝还没有预热好,屏极电流很小,反应到环牛的初级就是一个电流从大到小的过程,铁芯里的磁场也会从大到小变化,牛的叫声从强到弱渐变。几秒钟之后,电子管开始工作,高压电流上升到稳定,牛的叫声也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原因还是环牛的铁芯硅钢带缠绕的不紧密所致。在刚开始通电的时候,二次高压电路给滤波电容充电,此时电 ...

原来是这样。。。还有我这耳放有滋滋声,是断断续续的,滋滋几秒就没了,然后隔几秒钟又继续,这是输出电容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是在专业厂定制EI变压器,新做出来的变压器有底噪,半年以后变压器干透了就没有底噪了.

这声音不是越来越大的吗。。。。怎么还越来越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年用C型铁心绕了个电牛,通电后噪声用尽办法都消除不了,很无奈,只好废弃不用了。

如果按照导磁率1.2T以下就没有震动噪音了,哈哈,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年用C型铁心绕了个电牛,通电后噪声用尽办法都消除不了,很无奈,只好废弃不用了。

唉。。。我这变压器隔1米都还能听见声音,戴上耳机才听不到= =

网友E:
o型铁心一般都很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还有我这耳放有滋滋声,是断断续续的,滋滋几秒就没了,然后隔几秒钟又继续,这是输出电 ...

嗞嗞声一般是电源部分的高频干扰造成的,可在电源进线加个开关电源进线那样的高频滤波器试试;也有胆机本身间歇的高频振荡造成的,可在输出管栅极串个几K的小电阻试试。电容漏电通常是发出“喀拉喀拉”的声音,极少见到嗞嗞声的。

网友F:
如果是吱吱叫,类似快速反登自行车的声音,很可能是片与骗或线与线磨擦碰撞,设法加热到至少九十度以上泡在绝缘漆中二十分钟以上,拿出来晾干,通上电加负载使其温度到七十度左右烤一两天就差不多了。
如果是呜呜叫,及传说中的牛哼哼,主要原因是片子之间有较大间隙或线绕得比较松,或初级匝数少,也可能几种情况同时存在。这样的话,或许用玻璃丝带、棉线、棉布条之类紧紧地绕一层再浸漆烤干能大幅度减小哼声?
有时候是牛没固定好或机箱其它地方有稍微振动就发出较大响声的东西,所以也该仔细检查机箱甚至电路板的螺丝垫片什么的。
如果的确是匝数少,应该叫声和温度都不正常,那就得降压或加线,功率小些总比叫声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吱吱叫,类似快速反登自行车的声音,很可能是片与骗或线与线磨擦碰撞,设法加热到至少九十度以上泡在 ...

我用0.5a和1a的保险丝都烧掉了。。。这玩意儿的开机电流太大了。

感觉这变压器要丢掉=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0.5a和1a的保险丝都烧掉了。。。这玩意儿的开机电流太大了。

感觉这变压器要丢掉= =

一安左右的开机电流正常,烧不坏变压器,就怕线与线之间震动磨擦把绝缘磨掉引起短路。我见过一台电焊机因震动磨破绝缘皮,不过烧得不严重,因为短路烧保险没法用了。以前我自己一台收录机的变压器叫声大,懒得搭理,最后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突然冒了烟,估计也是绝缘皮被磨破了。

网友G:
O牛的效率比E、C、R、环牛都要高,声音也很有特点。
牛还是找正规厂家定做比较好,我早些年在武汉整流变压器研究所定做的几头O牛,品质就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O牛的效率比E、C、R、环牛都要高,声音也很有特点。
牛还是找正规厂家定做比较好,我早些年在武汉整流变压 ...

我这个o牛应该是内部缠不紧。。。。找了个便宜的商家没什么好货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安左右的开机电流正常,烧不坏变压器,就怕线与线之间震动磨擦把绝缘磨掉引起短路。我见过一台电焊机因 ...

是插头的保险丝烧了。。。反正我打算用铜线接了,反正家里有空气开关,保险丝就是个摆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插头的保险丝烧了。。。反正我打算用铜线接了,反正家里有空气开关,保险丝就是个摆设

在给电容充电时,初级接近短路,恐怕两安的保险丝也会烧,干脆去掉也对,或者换更大的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根据所述,总体感觉是匝数少了,励磁电流过大,接近磁饱和了!

也许电压还高个十几伏,叫声就更明显。我现在用的这枚电脑音箱就是白天不叫半夜里叫,半夜里比白天的电压高十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给电容充电时,初级接近短路,恐怕两安的保险丝也会烧,干脆去掉也对,或者换更大的保险丝。

已经用铜线代替了。。。

叫就叫了,反正戴上耳机就听不到叫声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铜线代替了。。。

叫就叫了,反正戴上耳机就听不到叫声了= =

如果是片叫,一般没问题,怕的是接近磁饱和的叫或线叫。断开负载看初级电流,看空载温度高不高,这样才能估计变压器是否能长久稳定工作。如果空载长期通电还有些烫手,那就得加线或降电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什么变压器叫O型变压器?
求科普…

用R型变压器那样的铁芯,制作成环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o型铁心一般都很好啊

o型,R型升级版,第一次见,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R型变压器那样的铁芯,制作成环型变压器。

明白了:铁芯截面是O形、铁芯形状也是O形,即双O形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