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银线圈快到了,做个短波双回路

楼主(2018-03-21):
铜管镀银做个短波矿机如何

网友:
直径是多少,好宝贝,还有货吗?

网友:
这宝贝做线圈亮了

网友:
请问LZ:

铜管怎么电镀银?
我用硝酸银怎么样?

铜丝接负极,不锈钢片接正极,可行吗?

网友A:
镀银的不行,必须得用纯银的或纯金的

网友:
尽快的试出成果,先从低频入手,先从单回路入手。

网友:
5楼说得对,必须用纯金的, 建议最好是铂金的,上边再镶上钻石,    以后改名叫钻石收音机

网友:
还别说,我这里真有一些零点七毫米的925银丝,去年买来做针灸针用的,当时的价格好象是两毛五还是三毛五一厘米,记不清了。现在还剩大概十米左右,应该能绕个线圈。

楼主:
你们这些土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镀银的不行,必须得用纯银的或纯金的

曾计划用纯银条打造短波大环,有点太高烧了,一直没有下手

楼主:
到手了,手感不错

网友:
这是造热交换器的节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计划用纯银条打造短波大环,有点太高烧了,一直没有下手

不是价越高效果越好,选黄金就比选铂金好些,而且要做成0.04x200股丝包金线,丝要选杭州丝,杭州丝顺滑,可有效降低因高频集肤效应导致的电流与丝之间的摩擦。而且线要先干燥再煮蜡然后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价越高效果越好,选黄金就比选铂金好些,而且要做成0.04x200股丝包金线,丝要选杭州丝,杭州丝顺滑, ...

选择银是因为导电效率最高,而不是追求“贵”。金导电率都没有铜好。
常用电阻率
材料电阻率(Ω m)
(1)银1.65 ×10-8
(2)铜1.75 ×10-8
(3)金2.40×10-8
(4)铝2.83 ×10-8
(5钨5.48 ×10-8
(6)铁9.78 ×10-8
(7)铂2.22 ×10-7
(8)锰铜4.4 ×10-7
(9)汞9.6 ×10-7
(10)康铜5.0 ×10-7
(11)镍铬合金1.0 ×10-6
(12)铁铬铝合金1.4 ×10-6
(13) 铝镍铁合金1.6 ×10-6

网友D:
镀银提高Q值的程度与银层厚度有关,普通的0.8um厚度提高的性能不怎么样。建议用银管做,宝上很多925银管,挑个合适的管径,价格也贵不到哪里去,反而是这类铜管镀银的要贵不少。

网友:
做成短波矿机,外观造型和实际收听效果肯定会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择银是因为导电效率最高,而不是追求“贵”。金导电率都没有铜好。
常用电阻率
材料电阻率(Ω m)

我一直以为金导电性最好,错了这么多年,谢谢更正

网友:
以前做过多次实验,短波线圈镀不镀银影响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镀银提高Q值的程度与银层厚度有关,普通的0.8um厚度提高的性能不怎么样。建议用银管做,宝上很多925银管, ...

925银管含的杂质是不是太多了,说不定还不如直接用常见的电解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金导电性最好,错了这么多年,谢谢更正

纯银在空气中很容易硫化变黑,金却可以永远金光闪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925银管含的杂质是不是太多了,说不定还不如直接用常见的电解铜呢。

只是掺了7.5%的铜,导电率仍然高于最纯的电解铜。925银也是公认的商品纯银。再者,纯银比925银贵得不是一点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是掺了7.5%的铜,导电率仍然高于最纯的电解铜。925银也是公认的商品纯银。再者,纯银比925银贵得不是一 ...

以前只是知道,合金的电阻率是比较大的,但具体如何,还是不清楚,刚才上网查了一通,没能找到925银的电阻率,您的数据是多少?在哪查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前只是知道,合金的电阻率是比较大的,但具体如何,还是不清楚,刚才上网查了一通,没能找到925银的电 ...

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事:92.5%的银电阻率+7.5%的铜电阻率,结果按14楼给出的表算,等于1.6575E-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事:92.5%的银电阻率+7.5%的铜电阻率,结果按14楼给出的表算,等于1.6575E-8。

算出来的啊,有理论依据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算出来的啊,有理论依据么?

14楼里后面的那几个合金,按成分恐怕算不出这样的电阻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4楼里后面的那几个合金,按成分恐怕算不出这样的电阻率。

您尽可信,亦尽可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尽可信,亦尽可不信。

无理论依据的东西,还真不敢相信。

网友F(2018-05-03):
你好请问这镀银线从哪里买的麻烦你能发个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这镀银线从哪里买的麻烦你能发个地址吗

没了,那人就两个,本是加热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用镀银线,用粗一点的铜线也是差不多的。

你好,1.0的铜管行吗?

网友:
1530220304坛友,找马云买,纯银镀银线都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这镀银线从哪里买的麻烦你能发个地址吗

見上图,32楼

网友:
发一个链接,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見上图,32楼

发一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一个链接: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989828.48

如有违规,请版主删除。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进店逛一圈

网友:
楼主的镀银双回路矿机做完了吗?秀一秀

网友:
都玩得越来越高端了

网友:
银的导电效率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