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单端标准接法功放和超线性接法功放在听感上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8-03-21):
有做过超线性性功放的吗?小单端标准接法功放和超线性接法功放在听感上有什么特点?

网友A:
标准接法失真大些,如果耳朵灵敏,可以听得出来声音的缺陷,比如不够平滑。有毛刺等。三极管接法失真小,听着平滑一些。最开始我接的三极管接法,但三极管功率确实小,动态不足,需要喇叭功率小,灵敏度足够高,对喇叭要求更高。超线性接法比三极管功率高,比标准接法失真小,有二者的优点,目前我就是用的超线性接法。

网友B:
超线性接法(胆艺轩论坛戏称为不三不四接法)帘栅极抽头从B+逐渐靠近屏极,其特性也从标准接法逐渐趋三极接法,标准接法功率灵敏度高,内阻高,阻尼系数小,控制力差;三极接法内阻低,阻尼系数高,控制力强,输出功率降低,所需推动电压较高。一般超线性抽头选择在内阻降低到10%,输出功率降低10%左右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接法失真大些,如果耳朵灵敏,可以听得出来声音的缺陷,比如不够平滑。有毛刺等。三极管接法失真小,听 ...

谢谢您的指教 超线性接法我没实践过,超线性接法比标准接法动态足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线性接法(胆艺轩论坛戏称为不三不四接法)帘栅极抽头从B+逐渐靠近屏极,其特性也从标准接法逐渐趋三极接 ...

谢谢您的指教 问候白老师!
前一段出差刚回来,近来您可好?这几天网购了一对13瓦的输出牛,这牛带超线性43%抽头,超线性接法我没做过。。。

【用6P14标准接法为例子】
6P14标准接法,Vbb直流高压256V,屏极电压250V/48毫安,帘栅极电压250V/小于7毫安,阴极电阻120欧姆。屏极的 负载 5。2K

如改成6P14超线接法,将怎样调整呢?是不是要调整阴极电阻   使Vbb电压仍保持在256V,屏极电压250V/48毫安,帘栅极电压250V/小于7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