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光耦反馈反激式电源增加线损补偿,自己做了小板

楼主(2018-03-21):
TL431光耦反馈反激式电源增加线损补偿,自己做了小板。可以看看效果还可以,根据原理图自行更改相应电阻比例可以调整线补比例 1521603343(1).png 1521597282(1).png

网友:
增加线性补偿能改善电压的稳定度吗

网友A:
增加线性补偿能改善输出电压的稳定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线性补偿能改善输出电压的稳定度吗?

可以在大电流的时候用电端电压的相对稳定,

网友B:
复杂了憋,不如换好点的线,然后431下面串个小电阻。如果真要对变压器的占空比取样,应该也可以省去一个三极管吧,因为431的控制脚输入阻抗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了憋,不如换好点的线,然后431下面串个小电阻。

这样改后不挑线

网友C:
洞洞板很魔性,学习鼓励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创意,再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洞洞板很魔性,学习鼓励一下

不是洞洞板,自己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洞洞板,自己刻的

看走眼了,太魔性了,不过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