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也能听FM广播

楼主(2018-03-21):
一个衣架,两个1SS106, 一个压电耳机。

听一个本地强台,清晰收听。

网友A:
真是怪了,不用接地线能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怪了,不用接地线能响吗?

对啊,不用接地线,能响。
而且只用一只二极管也能响。

网友B:
很好!这样也行!有空我也试试!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
看来调频矿机还是有相当潜力的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的衣架一定是金属吧,另外在电台附近住吧。使用一个二极管耳机接线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这样也行!有空我也试试!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二极管?

1ss106,手头有1ss86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的衣架一定是金属吧,另外在电台附近住吧。使用一个二极管耳机接线怎么接的?

如果使用一只二极管,接法跟中波矿机一样,  二极管两端接耳机,其中一端接天线。

网友A:
矿机怎么能不接地线呢?可能吗?

网友:
离电台很近吧

网友:
离电台很近,矿机中波不用天地线也可以,二极管用普通整流管也OK。
离电台远了,那就要天地线和高阻耳机检波二极管了

在上海中波大多与调频同播,无法确认是调频收到的

网友:
我试过确实能听到调频台!而且走出去不同地方!不同方位!不同高度!收台多少!信号强度都不同!很有可玩性!

网友:
听调频台只能用两只二极头尾联在一起接天线,两只二极管的正副极接耳机,不用地线。天线长的话收的是中波,短的话是调频。一只二极管并联耳机的话绝对不能用压电耳机。最好是舌簧耳机或者电动耳机。实在没有就变压器接低阻动圈耳机。不过只能听中波。我家离电台很近,可以用一个舌簧耳机并联一只二极管,一米长的细铁丝当天线。人体当地线做成边走边听的移动矿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机怎么能不接地线呢?可能吗?

当然可能,我那个磁棒中波矿机,天地线都不接,声音还震耳,有意思吧

网友C:
以前看新闻说一个头部残留有弹片的人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听到广播声,现在看来是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新闻说一个头部残留有弹片的人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听到广播声,现在看来是真的了。

有可能,  弹片是金属的,金属的上半部分是个天线,下半部分也头盖骨结合地方组成一个二极管检波,身体与地形成回路,所以可能有电台声音通过腮部传到耳朵。我这个分析对吗

网友:
学习学习 有空实践实践!

网友D:
这样都行,厉害了,电视新闻里说的塔吊挂根电线划在地上听广播一个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都行,厉害了,电视新闻里说的塔吊挂根电线划在地上听广播一个原理吗

那段视频我多年前看过, 不是一个原理,但差不多。
视频里是中波,我这是FM。
那段视频里的吊车壁就相当于天线, 一根电线接地,接触点就构成二极管检波,由于不是实接地,解点位置接触不良,产生的频率刚好是检出的低频电台信号,所以就响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应该是在电台附件!

网友E:
而且还是立体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还是立体声的

不,
这们自己这样简单做成的FM矿石收音机, 没有立体声。  不但不是立体声,而且音质很差、失真严重,  也就落个勉强能听听。
因为检波方式不对, 是斜率鉴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