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并联单端甲类胆机

楼主(2018-03-21):
新颖的并联单端甲类胆机

补充内容 (2018-3-21 20:20):
全国首届胆机DIY大赛获二等奖   陈志明(云南昆明)非常成熟的电路,非常棒的内部工艺,加之自行设计绕制的输出变压器,使此机有优异的的声音表现,是颇有心得的DIY胆机之作。

图1

图1

图2

图2

整机图

整机图

网友:
      多个初级绕组的变压器,当给一个或两个、或三个或N个绕组同时供电时,其通过初级绕组的总电流不变。换句话说,当给初级N个绕组同时供电时,通过每一个初级绕组的电流为总电流的1/N,即每个绕组的等效阻抗为设计阻抗的N倍。认为变压器绕组分开了其阻抗就是独立的这种认知是错误的,原因是变压器的磁通会影响到每一个在路的线圈,他们会相互牵制,并不像三个独立的电阻,相互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管并联,如果是三极管接法,内阻500+欧,比300B都低,输出功率3x3瓦=9W,相当好。

由于三只管子的绕组是完全独立的,它相当于一个        3X5K欧姆的变压器,三只输出管子的配对误差在20%时,声音表现仍很正常,也就是说输出管不必严格配对,它们的工作状态完全独立互不影响。为了能得到较大输出功率,在接法上采用了标准接法。本机输出功率为15WX2左右。

网友B:
关键是输出变压器的绕法,是三线并绕还是分三段先绕后并。

网友C:
这才是并管应该有的输出牛方式,那些一组线圈并管的都是胡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输出变压器的绕法,是三线并绕还是分三段先绕后并。

变压器的绕制

将每只输出管的阻抗设为5K

将每只输出管的阻抗设为5K

初级三线并绕的特殊绕法

初级三线并绕的特殊绕法

网友A:
三管并联,如果是三极管接法,内阻500+欧,比300B都低,输出功率3x3瓦=9W,相当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三只管子的绕组是完全独立的,它相当于一个        3X5K欧姆的变压器,三只输出管子的配对误差在20%时,声音 ...

输出功率达不到15W,用变压器推动可以达到近15W,电路图上没有用推动变压器,只能到9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并管应该有的输出牛方式,那些一组线圈并管的都是胡闹。

胡闹不胡闹短路3个屏极一试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胡闹不胡闹短路3个屏极一试便知

对呀!楼主把3个屏极短路试一试,对比一下看看是个什么情况,把结果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对不起,走眼了,我以为楼主做好成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三只管子的绕组是完全独立的,它相当于一个        3X5K欧姆的变压器,三只输出管子的配对误差在20%时,声音 ...

这样做还有一个特色:
可以试验6p1+6p3p+807的效果
。。。。

网友:
按照电路图是做不到15W的,最多8W

网友:
并管效率并非是100%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装机后的成果

网友:
理论+实践=检验

网友:
      一个瞎胡闹的电路居然还获得二等奖,真是无语!

网友:
楼上說得在理,差點忽略了

网友A:
设计输出变压器的时候,初级阻抗是5K/3=1.66K,变比较小。从楼主的图上可以看出初级线圈是927圈,次级8欧端是102圈,可以估算出初级阻抗=927/102再平方=82.596,x8=660,按0.85效率=777欧;
如果8欧接在4欧端,则初级是1560欧。正好适合3管并联的要求,设计输出变压器的,应该是按照16欧设计的,把图中的8欧改成16,4欧改成8欧端子是合乎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输出变压器的时候,初级阻抗是5K/3=1.66K,变比较小。从楼主的图上可以看出初级线圈是927圈,次级8欧端 ...

      按楼主杂志上输出变压器的参数和工艺布置,该功放最大输出也不到5W,哪来的15W!而且高频一定不会好。这台输出变压器不但设计理念是错的,计算方法也是错的,我之所以称其为“瞎胡闹”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自上传本文以来,接到许多坛友短信,要求公布更详细制作资料,以便装机制做,今天再发些补充资料。

网友E:
      请不要在此误导初学者了,公布的参数根本就不符合实际情况,照此电路(方法)实作根本达不到作者所说的效果,害人不浅,会令初学者走很大的弯路。文中有几个明显错误:
      1.负载阻抗错误:
      A.即使按作者说的按每管5000Ω设计,公布的变压器数据也不对,根据公布参数计算8×(3×927÷102)^2=5947Ω,这个结果还未计入效率,若按85%的效率计算,实际阻抗达到近7000Ω,如此大的误差说明了什么呢!
      B.如果每管都按满功率输出计算,实际负载阻抗应是5000/3=1667Ω,作者按5000Ω计算是完全错误的。
      2.输出变压器初级匝数计算错误,按照作者给出的铁心面积25.44平方厘米,计算出的匝数太多太多,尤其这个三线并绕的变压器,这样多的(8343)匝数会明显影响变压器的高频特性。
      3.变压器的反射阻抗是固定的,一个设计只能针对一种工作模式,不可能又同时适应单管,双管和三管应用,作者的这个提法就十分外行。还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希望想仿制的朋友慎思!

网友:
电子管电路经典的很多。世界上都没有他的电路发明!误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不要在此误导初学者了,公布的参数根本就不符合实际情况,照此电路(方法)实作根本达不到作者所 ...

当年杂志多,很多内容良莠不齐,甚至有很多车大炮的空文,也被一并发表, 当时国内DIY风气旺盛, 网络缺乏,很多人的满腔热血就是被这种美文一次一次的伤害到无可复加的地步,结果大家都是在 被欺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是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是宝贝,也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是精品,  甚至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都未曾亲自制作过这台机器。      所以  莞尔一笑 看看罢了, 但是那这种空文来给新人看无异于病毒传播……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当年杂志多,很多内容良莠不齐,甚至有很多车大炮的空文,也被一并发表, 当时国内DIY风气旺盛, 网络缺 ...

      作者根本就不懂得输出变压器的工作原理,认为初级线圈分开了各自的阻抗就是独立的,固定不变的,根本不懂得反射阻抗是怎么一回事,纯粹就是想当然,把三个线圈看成是三只电阻,还长篇大论怎么怎么优秀,真是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者根本就不懂得输出变压器的工作原理,认为初级线圈分开了各自的阻抗就是独立的,固定不变的, ...

对!!    当年杂志火! 稿费能养人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