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介绍1.5V(1.2V)供电的电容ESR袖珍小表制作

楼主(2018-03-21):
图文介绍1.5V(1.2V)供电的电容ESR袖珍小表制作

小鬼头    2018.3.21

    一、前言

    本人手头有一块MF379袖珍指针万用表,是多年前在本坛交易区买MF136万用表时,大方的卖家额外赠送的新表。该表档位少、功能弱,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已成闲置品。而本人原制作的电容ESR指针表,是利用MF500万用表改装而成,虽然好用且使用率很高,但体积大,不方便携带外出,故有了把这块袖珍表改成电容ESR表的想法。可是,该表内部空间实在是太小了,且只有一个AA电池仓位,难于实施本人当年设计的9V供电双运放电路的ESR表方案。
    及至看到矿坛网友Hotdll介绍1.5V供电的电容ESR表帖子,很受启发。于是,决定以帖子《指针表测量ESR和电感量外挂--仅用3只三极管的1.5V版本!》的电路为基础,进行试验、修改和实际制作,最终获得成功。
    本表实际制作完成于2016年7月,至今逾一年半。经实战使用操作,证明该ESR袖珍指针表完成度高,功能齐备,方便实用。

    所参考的Hotdll原帖链接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5321-1-1.html

    图1  Hotdll设计的1.5V供电ESR表电路
图1

    二、最终完成品、电路及性能特点
    本人最终完成的1.5V(1.2V)供电指针式ESR表完整电路如下

    图2  1.5V(1.2V)供电的电容ESR袖珍指针表完整电路
图2  1.5V(1.2V)供电的电容ESR袖珍小表完整电路.JPG

    整个ESR表,尺寸略大于一包香烟,十分方便携带。最终完成的这个ESR表的主要性能和特点有:
    1、由一只AA规格的电池供电。可使用普通的1.5V五号干电池,也可以使用镍氢(Ni-MH)/镍镉(Ni-Cd)充电电池。
    2、测试频率为100kHz正弦波。
    3、测试电平为180mVp-p。(注:测压降甚小的锗二极管时指针也不会动)
    4、耗电小。静态功耗实测为12mA@1.0V(注:1.0V时仍有良好的准确度)、15mA@1.25V17mA@1.5V
    5、读数倍率为X2(注:原表刻度中心值为5.5Ω),测量时表笔不用区分正负。
    6、刻度ESR中值(本表测试内阻)为11Ω。
    7、利用右侧表笔插座改制成连锁式电源开关,克服了因没有电源指示灯而导致容易忘记关机的缺点。当右侧插孔插上表笔时,电源开关处于接通(ON)状态,当拨下右侧插孔上表的笔时,电源开关处于关闭(OFF)状态。这样,只要养成用完后收纳表笔的习惯,即可彻底防止因忘记关闭电源而导致电池电量跑光、以致电池漏液造成故障。
    8、面板上设有内部电池检查(Battery Check)按钮。无论是电源开关处于接通(ON)还是关闭(OFF)状态,只要按下此按钮时,表头指针均以2.5V的刻度量程显示电池电压。
    9、其余接近于本人原设计的9V版电容ESR表。比如,设有DC隔直保护电路可防止电容放电损坏本表及可直接测量电池,无需将PCB上的电容拆下来就可进行测量(即可作在路测量),测量误差相对不大,等等。

图3  电容ESR袖珍小表外观照片1(正面裸照)
图3  电容ESR袖珍小表外观照片1(正面裸照).JPG

图4  电容ESR袖珍小表外观照片3(正常使用配置)
图5  电容ESR袖珍小表外观照片2(底面贴纸).JPG

图5  电容ESR袖珍小表外观照片2(底面贴纸)
图4  电容ESR袖珍小表外观照片3(正常使用配置).JPG

图6  电容ESR袖珍小表外观照片4(正前方贴纸)
图6  电容ESR袖珍小表外观照片4(正前方贴纸).JPG

图7  电容ESR袖珍小表外观照片4(与一包香烟的对比)
图7  电容ESR袖珍小表外观照片4(与一包香烟的对比).JPG

    三、试验过程
    详见后面的本人笔记。

    个中要点如下:
    1、100khz正弦波振荡电路,本人是利用示波器调试完成的。也是本机最花时间的部分。
    2、本人调试时发现,电阻R1的取值,会同时影响振荡波形失真度、输出幅度、输出幅度随电源电压下降的程度以及整机静态电流。最终R1取为51Ω,是综合考虑这几项因素后的折衷值。
当R1取较小值(比如22Ω),波形开始接近于方波(即失真大),波形幅度增大,整机电流略有上升。当R1取较大值(比如68Ω),波形为良好的正弦波,幅度和整机电流略有下降;但当电源电压下降(由1.5V降至1.0V)时,其波形的幅度变动程度大了许多。
    3、本人原计划利用原表的刻度盘来直接读取ESR值(即是读数倍率设为X1),但由于正弦波振荡电路的输出内阻较高,几经试验和努力后,仍难以获得低阻输出。因此,本机只能做成11Ω的内阻,刻度读数倍率相应为X2。
    4、对表头电路,本人本次进行了一项原创性的改进。即是,通过增设一只电容C6(相对于9V版ESR表),获得了增加一倍的“放大倍数”(约提升6dB),从而获得改善线性的好处,弥补本机因采用简单的单管放大电路而导致增益上的天生不足。

图8  电容ESR袖珍小表内部照片1(全景照)
图8  电容ESR袖珍小表内部照片1(全景照).JPG

    四、制作要点

    1、变压器T1的绕制。
    变压器采用飞利浦节能灯PCB拆下的环形磁芯,该磁芯外径约10mm,初级绕6匝,次级绕1匝。用数字电感电容表测得,初级电感L1约为40UH。
    2、自制的表笔插拔式电源开关。
    该电源开关是通过DIY而成。在PCB上焊一块簧片,与PCB上的相应电路接通。该簧片安装位置靠近右侧表笔插孔的原簧片,且并排而行,但不相互接触。当右侧插孔有表笔插入时,表笔同时与2块簧片接触,2块簧片之间就形成了连接关系,这样,就实现了与表笔插拔联动的电源开关功能。结构手绘图见本人笔记里的图7。

图9  电容ESR袖珍小表内部照片2(可看到自制的电源开关结构)
图9  电容ESR袖珍小表内部照片2(可看到自制的电源开关结构).JPG

    3、制作时,需通过调试确定三只电阻(R3、R4、R5)的阻值。
    详细的调试方法见本人笔记。

    五、与原9V版电容ESR表使用上的区别
    该表的精度比9V版电容ESR表差一些,但基本功能是一样的,可用于测量电解电容的好坏,还可用于测量薄膜电容的好坏,甚至可用于检查开关变压器、电池内阻等。
    使用方法与9V版电容ESR表相同,但在测量薄膜电容时(实际是测量容抗),仍存在一些差异,需配专门的表格(该表格通过实测正常的薄膜电容而得到,本人已将此表格贴纸粘在仪表的后盖上)。据简单分析,主要是由于两个ESR表的测试输出内阻特性不同而导致。两者在测量薄膜电容上的差异,详见本人笔记。

    六、附:本人的实际使用对比——指针式电容ESR表 VS 真正测ESR值的数字电容ESR表

    实际使用表明,对于本人日常进行的检查维修来说,指针式ESR表(实际测量容抗)要优于那些真正测量ESR值的数字表,这主要体现在检查薄膜电容上。数字ESR表完全测不出那些已失去部分容量的薄膜电容。以这种方式失效的电容,虽然可以用电容表(包括有些数字表的电容测量功能)检查出来,但指针式ESR表仍具有优势,因为不需拆下来(即通过在路测量)就能测出。
    指针ESR表的低阻分辨率有限,对于那些低ESR的大电容、mΩ级的蓄电池内阻来说,由于测量上的精度要求甚高,完全无法应付。但在进行这种测量时,那些没有采用四线开尔文测量接法的数字电容ESR表,也好不到那里去。若真有较多的这种测量需要时,建议另行配备四线开尔文测量接法的电池内阻测量仪表(本人就购置了一台YR1030电池内阻测试仪)。

(全文完)

图10  本人的电子笔记P1

图11  本人的电子笔记P2

图12  本人的电子笔记P3

图13  本人的电子笔记P4

图14  本人的电子笔记P5

图15  本人的电子笔记P6

图16  本人的电子笔记P7

图17  本人的电子笔记P8

图18  本人的电子笔记P9

图19  本人的电子笔记P10

图20  本人的电子笔记P11

图21  本人的电子笔记P12

图22  本人的电子笔记P13

图23  本人的电子笔记P14

图24  本人的电子笔记P15]

网友(2022-03-24):
刚刚上了500B型表头(中值10欧)试试,用1欧,10欧的精确电阻测试,都能正确指向准确位置上,

网友(2018-03-21):
谢谢大师倾心打造又一ESR表力作! 辛苦了!

网友:
老师,做点成品吧,期待中

网友:
谢谢分享!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厉害啊。。。
坚持手写的人现在不多了

网友:
又出新版了呀,只有第一版做完了。
后来Hotdll和北极兵大师那两个版本都半途而废,再后来因为使用量少,普通的电容表就能应付,又买了个手持电桥,半成品就一直搁置了

网友:
支持DIY!不错的作品!

网友A:
好酒不贱,又来大作。给你个用互感器的esr表做参考,后续的正弦波版不太好,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6145-1-1.html

网友:
好文好技术,认真学习中!

网友A:
这本书是你翻译的吧?不错,不知道是不是按照书中思路做出来的功放能出来好声音?小音量的,家里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酒不贱,又来大作。给你个用互感器的esr表做参考,后续的正弦波版不太好,http://www.crystalradio.cn/th ...

你这个表够复杂的,而且刻度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是你翻译的吧?不错,不知道是不是按照书中思路做出来的功放能出来好声音?小音量的,家里听。

是我当年翻译的。

声音小,估计是整体的增益不足(标准功放电路的增益通常设在26~33dB之间)。处理方法有二:

1、增加一级前置放大电路。
2、修改功放电路的负反馈电阻配比,令功放电路的放大倍数(增益量)提升(至约40dB),但这样做,功放本身的失真率会有相应的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是你翻译的吧?不错,不知道是不是按照书中思路做出来的功放能出来好声音?小音量的,家里听。

噢。不是说音量过小。。。

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属于见仁见智的主观问题。但已有朋友向我反馈说,按书中电路做出来的功放,加上他的细心调整,出来的声音品质是非常高的。

网友:
那个表加了一些辅助电路就复杂了一些,基本电路非常简单。
刻度用对比刻度,反正要查表的,打印到一张纸上就得了。
功放不是嫌音量小,而是我需要的音量不大,小功率的机器即可,估计几瓦就行了。“加上他的细心调整”这个不知道他怎么调了,那本书感觉不错,说的中肯实在,如果按照作者的路线走的话,这个可操作,没准儿什么时候试试看。

网友:
好精致啊,看来是真爱啊

网友(2019-06-26):
准备做第一版的

网友B(2019-11-05):
老师,有二个调试的问题:
1、在第一步、是调试R4中,在表头(用电阻代替)两端测得电压不是780mV时,是否要调整R4的大小来达到780mV。在这一调试过程中,Cx测试端口应处于什么状况,是要短路还是要怎样?
2、在第一步、是调试R5中,R5(10K//50K)的大小只是对电池电压测试的有影响,不会涉及到中值吧,是否有误。在调整中值大小为11Ω时,是不是还要回过来要调整R4的大小。

网友:
有幸遇见大师级的,拜会了。。。。学习中

网友:
中点阻值是1欧的就好了,实际测试开关电源的电解ESR都很低,因为工作频率越来越高

网友(2021-02-11):
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有二个调试的问题:
1、在第一步、是调试R4中,在表头(用电阻代替)两端测得电压不是780mV时, ...

刚看到。现在回应一下:

1、表头(用电阻代替)两端测得的电压,是不是780mV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调试R4来让ESR表做到欧姆调零。因此,最好是使用实物表头来调试,调试期间,需要短接表笔做欧姆调零的检查。如果出现指针老是偏转过小、不能满幅的无法调零情况,说明末级三极管的放大电路增益不足,需把R4调小一些。如果出现的是指针老是打到尽头、偏转过大的无法调零情况,则需把R4增大一些。

2、对。调试R5中,R5(10K//50K)的大小只是对电池电压测试的有影响,不会涉及到中值。这是因为,R5的阻值很大(10K欧姆级),不会对测量回路的内阻(内阻仅11欧姆)带来任何影响————即使有影响,也会被电池内阻“短路”吸收掉。

网友(2021-05-09):
引用 楼主:
刚看到。现在回应一下:

1、表头(用电阻代替)两端测得的电压,是不是780mV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 ...

感谢分享,这款我想做一个

网友(2022-03-22):
老师,这类型的ESR表电路,如果改为使用手机上的锂电池(3.7V)为电源的话,需要更改那部分电元件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看到。现在回应一下:

1、表头(用电阻代替)两端测得的电压,是不是780mV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 ...

将1.5V改为手机锂电池3.7V电源方案,要更改那些电元件的参数?能赐教吗?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1.5V改为手机锂电池3.7V电源方案,要更改那些电元件的参数?能赐教吗?老师

要改好几个地方,而且可能还得调试。

与其这样,不如不改,直接仿照电路图来做就行。这样会少很多麻烦事,会更合算。

网友C:
这样的话、只能将手机锂电池输入的电压、用三端稳压XC6206--1.5去降压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只能将手机锂电池输入的电压、用三端稳压XC6206--1.5去降压使用了…

想用充电电池的话,可以用镍氢充电电池呀,这个电路完全支持。干嘛要固守锂电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用充电电池的话,可以用镍氢充电电池呀,这个电路完全支持。干嘛要固守锂电池呢

可能是他手上真的有很多锂电池

网友:
圆柱体的电池有高度…而手机电池是平面方形的,主要是安装尺寸的照顾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表够复杂的,而且刻度不好弄

近来我得空就做好了一个,从互感器,变压器制成,再到74VC04贴片的焊接,基本上是一步步搞出来的,这个表电源稳压方面还是必要的,至于表盘设计,自己在实际使用中慢慢去适应和改进啦

网友C:
还有一个疑问,只要前级起振工作了,手绘图中的表头部分有一个标VR1的可调电阻的作用不大,咋样调节对表针没啥影响,不论是500B,47,360等等的指针表头,反而是将R4(120欧)改为1k可调电阻更加方便将表针调零位,

网友:
近期宅在家里,闲得蛋痛,就要折腾几种类型的ESR指针表玩玩,也方便以后能在电路板中找寻隐性故障电容的得力得心应手工具做准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疑问,只要前级起振工作了,手绘图中的表头部分有一个标VR1的可调电阻的作用不大,咋样调节对表针 ...

改R4的值,中值不就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他手上真的有很多锂电池

真的多,玩锂电池点焊的,18650.26890.21700那些电池加起来上千粒,有时候组装电池动力包替换下来的,经过激活返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改R4的值,中值不就变了吗?

没有哦……500B型表头,调好零位后,再用千份之一的五环电阻1欧和10欧的去测试过,指针位置指向都准确呀……另外,手绘图中的起振无极电容473的,振频只有80K左右的频率,我将它换掉成153的校准电容,立马振频上到103KHZ左右

网友:
473标示是C2

楼主:
如果一定要改用锂电池供电,可按附图那样做修改。

你搞标准版esr表电路都不顺当,而这个电路可变因素更多,你想弄,最好有预先的心理准备。因为装制难度增大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哦……500B型表头,调好零位后,再用千份之一的五环电阻1欧和10欧的去测试过,指针位置指向都准确呀 ...

你发帖倒是拍个照片啊!

另:现在开关电源电解电容esr太小,做个中值1Ω的更适合开关电源。中值大的适合测CBB。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定要改用锂电池供电,可按附图那样做修改。

你搞标准版esr表电路都不顺当,而这个电路可变因素更 ...

谢谢老师啦!还打算用三端贴片ⅩC6202-1.5去降压稳压凑合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发帖倒是拍个照片啊!

另:现在开关电源电解电容esr太小,做个中值1Ω的更适合开关电源。中值大的适 ...

手机和平板电脑貌似是上传不了照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和平板电脑貌似是上传不了照片的吧?

我记得好像是能,你试试这个按钮,看能不能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