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矿石机用多少股的李子线最好?

楼主(2018-03-21):
手头有一根。12毫米×200毫米的镍锌磁棒,用离子线多少股的最好?线圈的圈数一个准确的数字中波,比如说调谐多少圈?次级多少圈不要给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供参考

多谢,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李子线是什么?

网友B:
很酸很酸的线,一看到就会流哈喇子,特别是喜欢玩收音机的

网友:
请教:用223P双连可变电容并联,容量140P+60P=200P时的磁棒线圈数据。

网友:
镍锌磁棒不适合做中波接收,应该用锰锌磁棒且导磁率不宜大于4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酸很酸的线,一看到就会流哈喇子,特别是喜欢玩收音机的

受教了。

网友:
玩矿机一定要有电感电容表。试绕一下,然后确定大致圈数,再在移动线圈线圈微调,再用表测量,这样更准确。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27663
这是99版主做的实验,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网友:
利兹线,
   “Litz” 一词源于德语“Litzendraht”, 意指一根导体是由多根独立绝缘的 导体绞合或编 织而成。典型应用有:高频电感器, 变压器, 变频器, 燃料电池,马 达, 通信及IT设备,超声波设备, 声纳设备,电视机,无线电设备,感应加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