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多少伏稳压管

楼主(2018-03-21):
请教这是多少伏稳压管?谢谢!

网友A:
这是日立的稳压二极管 HZ36-3

HZ36-1        34.2—35.7V;
HZ36-2        35.3—36.8V;
HZ36-3        36.4—38.0V

网友:
只有336这几个字吗

楼主:
是呀,天龙功放的

网友B:
这个坏了?没坏测一下,坏了找个一样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坏了?没坏测一下,坏了找个一样的测。

2个都坏了,

网友B:
其它的一个模样的有吗 比如2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的一个模样的有吗 比如225的

不敢通电呀

楼主:
另外一路还有一个

网友:
不通电,在电路板上找稳压管,或者看看336稳压管上并联电容没有

楼主:
是50伏10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日立的稳压二极管 HZ36-3。

HZ36-1        34.2—35.7V;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