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好!一个电磁爐的问题

楼主(2018-03-21):
老师好!我的一个电磁爐,型号是尚朋堂1607B。原来在一次作饭的时候,听到嘭的一声,就不能用了,,如果再开开关,就跳闸。叫修电磁爐的人也修过,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一按下开关键,就跳闸)。不知怎么回事,求老师指导!谢谢了!

网友A:
我估记是短路了,因为电磁炉是两线插头,没有漏电项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记是短路了,因为电磁炉是两线插头,没有漏电项选

谢谢老师的关注!关键问题是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如何去检查?谢谢!

网友:
没电子基础建议不要拆开,其实坛子里有很多关于维修的贴子

网友:
你不去检查怎知哪里短路?

网友:
楼主家的漏电保护器起作用了,  这种情况明显是短路引起高温烧了引发的漏电保护,还好跳闸了,不然要出危险,请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
送修吧,电压高,没维修经验最好不要玩.

网友:
电磁炉故障,造成跳闸,必须送修,修好后才能用的!

楼主:
发的回复咋成哪???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修吧,安全第一,没维修经验的别修了。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关注和建议!原来送专业人事修过不行,他们要换板子,我不同意,我想他们肯定没有论坛里的老师们更专业!我也不想抛弃这个电磁炉,所以,还想请老师指点一下能修好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关注和建议!原来送专业人事修过不行,他们要换板子,我不同意,我想他们肯定没有论坛里的老师 ...

照片!

楼主:
老师好!请看图:

楼主:
图片拍的不清晰!请原谅!

楼主:
我用万用表从插头量了一下,指针指在了0,说明哪里就短路了。

楼主:
老师好!您说的意思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B:
拆贴在散热器上的整流桥和IGBT,再量一下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贴在散热器上的整流桥和IGBT,再量一下有没有短路!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建议!麻烦老师用箭头指示一下!不好意思!谢谢!

网友B:
线盘下面的铝散热器是整流桥4只脚的!侧边一块大的铝散热器是IGBT三只脚,如果IGBT旁边还有二极管的就一起拆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盘下面的铝散热器是整流桥4只脚的!侧边一块大的铝散热器是IGBT三只脚,如果IGBT旁边还有二极管的就一起 ...

老师好!还是短路?

网友B:
指针表用电阻挡的X1测量,不要用X1K档,因为有一个变压器几百欧!再短路就拆保险管旁边的黄色的压敏和黑色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您说的意思是电容的问题?

好奇主板电源插头阻值为O保险丝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用电阻挡的X1测量,不要用X1K档,因为有一个变压器几百欧!再短路就拆保险管旁边的黄色的压敏和黑色 ...

老师好!我的万用表上电阻档没有x1档,有个x10档,用这个档量了一下,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主板电源插头阻值为O保险丝没烧。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建议!现在把整流桥和功率管拆掉后不短路。

网友B:
没有短路可以插电试试,显示板有显示也可以操作的!再量一下拆出来整流桥和IGB脚与脚之间是不是都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短路可以插电试试,显示板有显示也可以操作的!再量一下拆出来整流桥和IGB脚与脚之间是不是都短路!

老师好!量了一下功率管(3个腿),相互都通,说明短路。整流桥四腿中间两腿不通,各两边阻值为40欧姆,最两边阻值为120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量了一下功率管(3个腿),相互都通,说明短路。整流桥四腿相互不通。

整流桥除了正反测中间两脚不应该通......
怕看你弄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短路可以插电试试,显示板有显示也可以操作的!再量一下拆出来整流桥和IGB脚与脚之间是不是都短路!

老师好!插电试了一下,滴了一声,面板加热指示灯亮且不停的闪烁,风扇不转。望老师判断!谢谢!

网友D:
论坛网上都有有关维修经验。
对没有经验的新手可以借鉴,学习,做好功课再动手。

死马当活马医,不动手永远学不会。但要先搞清原理少走弯路,注意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论坛网上都有有关维修经验。
对没有经验的新手可以借鉴,学习,做好功课再动手。

楼主是为70多岁的老先生,电子基础知识不多,玩玩收音机还勉强可以,维修电磁炉有点勉为其难了,尽管老先生干劲十足,还是建议送修或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网上都有有关维修经验。
对没有经验的新手可以借鉴,学习,做好功课再动手。

谢谢版主老师的关注和建议!我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动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为70多岁的老先生,电子基础知识不多,玩玩收音机还勉强可以,维修电磁炉有点勉为其难了,尽管老先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建议!无事学习学习!

网友B:
整流桥和IGBT烧了短路引起漏电开关跳闸,换了这两个有6成机会会正常!你看整流管是方块还是扁的?

楼主:
回老师!整流管是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和IGBT烧了短路引起漏电开关跳闸,换了这两个有6成机会会正常!你看整流管是方块还是扁的?

再问老师整流管也烧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IGBT击穿所致,有时连带损坏桥堆,建议检查检查那几个高阻值五环精密电阻,和0.3微发共振电容和5微发旁路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老师整流管也烧了吗?

烧了!如果你想自己动手修,我送5个IGBT和5个桥堆给你,不过我只能发到付!不要买网上1两元的IGBT,这种耐压不大很容易就烧的!还有你拆的IGBT是什么型号,这台机早期原来应该是东芝GT40T301的!

楼主:
回老师:想自己修。IGBT是KGH25N120NGA918,可能是换过一回。

网友:
那你站内发你地址给我,我明天发货给你!你那里的?

楼主:
老师早安!请问费用多少?不要哪么多,各一个就行了。论坛上我还是第一次。谢谢!

网友:
是送给你的,你出运费就行,你那里的?

楼主:
手机蹭网,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了,有时快有时慢,慢的时候多。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老师:想自己修。IGBT是KGH25N120NGA918,可能是换过一回。

我的1608用的也是这型号的功率管,原装的。

【不要哪么多,各一个就行了】
一样寄就多要几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608用的也是这型号的功率管,原装的。

老师好!谢谢您发的线路图,学习一下。整流桥是末端左侧的方框图型吗?功率管还没看见。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好!谢谢您发的线路图,学习一下。整流桥是末端左侧的方框图型吗?功率管还没看见。哈哈哈!

整流桥——D15YB60
功率管——        K25T1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D15YB60
功率管——        K25T120

谢谢老师!谢谢

网友:
其实楼主下载一本电磁炉维修的书的PDF版本,花一天时间看一遍,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当然理解能力和基础需要有一点

楼主:
老师好!我们这里有:整流桥---型号是D25XB80
                             功率管---型号是FGA25N120

                           不知能用否?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们这里有:整流桥---型号是D25XB80
                             功率管---型号是FGA25N120
...

D15YB60查不到参数,有可能是D15XB60的印刷错误。
D15XB60 15A 600V
D25XB80 25A 800V
大代小没问题。
我家尚朋堂1608就用GA25N120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5YB60查不到参数,有可能是D15XB60的印刷错误。
D15XB60 15A 600V
D25XB80 25A 800V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辛苦!谢谢!

网友:
尚朋堂电磁炉的电路原理和别的电磁炉的原理不太一样,应该注意。你可以边修边学,看些相关的书籍,另外一定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