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联空气电容的Q值怎么这么低

楼主(2018-03-21):
今天找到一个单联可调空气电容,宇宙牌的;CBL-1x12/365;

经测量;容量高端Q在78-90左右;

280p的时候,Q=104;
100p的时候,Q=236;
60p的时候,Q=461;
30p的时候,Q=450;
12p的时候,Q=442;

这样的电容,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请教各位老师?

到底哪里影响了Q值呢?

怎么恢复它好?

网友A:
用什么仪器测的?如何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仪器测的?如何测的??

淘宝买的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仪器?

楼主:
LC表 电感电容表 频率计 高频毫伏表 nH电感 数字电桥 Q表
可以测量6个量:电容;电感;频率;直流电压;高频电压;Q值。

网友B:
不需要修复,这个频率测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修复,这个频率测已经很好了

不会吧,不是说,空气可调可以到几百上千吗?

这样的电容就是用在这个频率上啊?

怎么理解?

网友B:
在低频时Q值的确很高,到几百K时就低了,因为空气有湿度和其他成分,要是真空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低频时Q值的确很高,到几百K时就低了,因为空气有湿度和其他成分,要是真空会高。

经测量;容量高端Q在78-90左右;

280p的时候,Q=104;
100p的时候,Q=236;
60p的时候,Q=461;
30p的时候,Q=450;
12p的时候,Q=442;

问题是随着容量的增大,Q值降低很大;从442-450-461-236-104--78;
肯定什么地方坏了吧?
没看出来啊,随着动片的插入,Q值是先升再降的

网友:
先升后降和测试仪器及可变电容器的自然谐振有关,在谐振点上Q值最高。
真要说有问题,一是片间短路,这个不可能,短路就没容量了,也不会有Q值。再就是间隙有杂质,或是支撑片有杂质,这个可能也极小。
我实际测过,也是这么低。

网友C:
要想测准要用正规的Q表。
旧可变电容,尤其是胶木支架的,Q值都比较低,无外乎受潮和较脏的原因,用天那水洗干净晾干就好了,Q值一般能到2000以上就行了。
我曾经修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双联太脏,Q值只有300多,洗过之后Q值近4000了。
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040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测准要用正规的Q表。
旧可变电容,尤其是胶木支架的,Q值都比较低,无外乎受潮和较脏的原因,用天那水 ...

用什么测量的?Q值呀?

我这个仪表,能测量到500   Q值。

问制造者什么原理测量的,人家不告诉我;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原理?

我看本论坛有制作的;都是频率发生器+超低阻抗变换+L+C组成串联回路,取电容上的电压进行测量    的原理。

我在想:

如果测量的电容的Q值是4000?   那串联的电感的Q得是多少啊?

您能给我讲讲怎么测量好吗?

我这个东西,看来测量的不准的吧

网友:
把脏的可变清洗干净比什么都强。

网友D:
你这个测量一定不准,因为它不是“高频”Q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测量一定不准,因为它不是“高频”Q表。

这个不是测试频率在600多KHZ吗?

这个电容用在中波的话,也合适吧

测量还需要很高的频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测试频率在600多KHZ吗?

这个电容用在中波的话,也合适吧

测量还需要很高的频率吗?

是的,600多KHz是很低的,一般的高频Q表测试频率可达50MHZ到100MHz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还需要很高的频率吗?

是的,600多KHz是很低的,一般的高频Q表测试频率在50MHZ到100MHz以上。

我这样想对吗?

对于电容来说,不是频率越高,xc阻抗越低吗?

Q=XC/r;

都说,f高了,r也高;再加上xc也低;这样的结果不是Q更低吗?

网友:
是的,频率越高,电容的损耗就越大,Q值也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频率最高,电容的损耗就越大,Q值也越低。

谢谢您的指导。

我再琢磨下,多大频率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我再琢磨下,多大频率合适。

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简易LC表的Q值都是通过换算得到的,本身谐振用的电感或者电容的Q值就很低,所以测试的结果必然也不会准 ...

老师好;

这种表,我猜想也是计算的来的,但是,怎么换算Q值呀?

我很想知道原理,能否指点一二?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