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之迷:烧灯泡

楼主(2018-03-21):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家里老是会容易烧同一个位置的灯泡,

换上还烧,

把别的地方用了好久都没事的灯泡换过去,

用不多久就又烧了.

这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一般来说用电系统的零线接触不好 电压就升高了

有地方接触不好的,产生接触电阻,那么灯泡两极间的电压不是应当降低吗?为什么会升高?

网友A:
这样的话 一般来说用电系统的零线接触不好 电压就升高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老出现同样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还有种情况是这个灯泡开关比较频繁

网友:
可能与此处有交变磁场有关。灯丝在磁场中受力震动,容易断。工厂此类情况有出现,本人做过观察。例如变压器附近,大电流导线附近,白炽灯丝使用时间都不长,都容易断。

网友:
        换个好点的陶瓷材质的厚实的散热好的灯头试一试。

网友:
换led或节能灯

网友:
家里又没有什么大磁场  按理不会出现楼上那些说的情况吧。是不是开关太频繁了?或者灯头老化了 接触不良 也会引起容易烧灯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灯泡的线路或开关有接触不良,接触不良电压升高

有地方接触不好的,产生接触电阻,那么灯泡两极间的电压不是应当降低吗?为什么会升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地方接触不好的,产生接触电阻,那么灯泡两极间的电压不是应当降低吗?为什么会升高?

如果用电系统总零线断了 就会这样     这样的后果很严,很多单相的用电器会烧毁

网友A:
这是正常的状态 单相负荷的工作电压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电系统总零线断了 就会这样   这样的后果很严,很多单相的用电器会烧毁

楼主家里可能不是三相进户吧。如果是整个线路的零线断开,就不是一个灯泡烧掉的,而是这一相上面所有的电器都要烧掉。

网友:
那么多户用电负都不是固定,大部分都是总零线接触不良,这就会造成电压不稳,大功率电器内阻小承担的电压小 所以会烧小功率的用电器,断零线就是大事故了

网友:
似乎烧灯泡的原因根本不是电压升高,而是增大了电流。以前那种拉绳开关,如果卡在转轮上的铜片弯度太大或太短,往往是拉到底的过程中灯闪一下又灭了,放开绳子灯又亮了。
有段时间我妈总说我妹妹不会拉灯,总闪坏灯泡,我觉得她那么说没有科学根据,我妈却说事实就是科学,那些灯泡的确总在我妹妹拉灯的时候坏。我就说,那你教教我怎么拉灯就不坏灯泡,我妈说要慢慢拉,用刚刚能使那个拉盒里的东西响了的力量,用力大了就会坏灯泡。
什么奇葩理论,难道灯泡能知道我拉灯绳用了多少牛顿的力?即便那灯泡知道我用了多大力,绳子还不断,它灯泡为何要坏,难道是黄帝不急太监急?人家觉得我抬杠,于是说,不信就自己用点力拉那个灯,拉不到十下保准坏。
我真就用力拉那个灯绳,而且拉住不放,结果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拽着灯绳,那个灯泡却闪个不停,几秒钟就挂了。
这样,我就响,因为电一直闪,灯泡温度上不去,电阻比正常工作时小得多,电流随之也就比正常工作的时候大得多,而且灯丝经过大电流可能会振动,连烧带摇百,灯丝上比较薄弱的地方就可能被折腾断。估计这闪灯泡也非一般的闪,能太快又不能太慢,必须闪得恰到好处才可能出现那儿的灯泡总坏的情况。
或许闪坏灯泡的实验不太容易重复,但电机是肯定能闪坏的,总给电机断续通电,不让它正常起动,电流比正常工作时大了许多,闪坏电机的过程应该是闪坏灯泡过程的慢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状态 单相负荷的工作电压是相同的

在居民住宅是不会出现两根相线或三根相线的情况的。如果是多个单元或门栋,也是只有一相供一个单元或一个门洞用电。如果你的楼门零线断了也无法和别的用另一相电的连接的。

网友:
楼主不说明是开灯的时候烧,还是亮着的时候烧了。我记得教物理的老师说过,灯泡灯丝冷态时电阻小通电瞬间电流比较大会有烧坏的可能,还有功率越大越容易烧,不知楼主家是那种情况

网友:
就是开关与灯口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换了就好了。

网友C:
我房里的灯有个问题也一直不明,打开关都要延时一下灯才通电亮。白炽灯都感觉到,节能灯,电感日光灯更明显,有时三四秒启辉器才闪动。商品房带装修的,双联开关。没有接触不良方面问题。其它房的,厅的都没这个问题。十来年了都搞不明,就是开灯要迟点才通电

网友:
        如果一户四个灯头只有其中一个灯头烧灯泡,这就跟电压没什么关系了,都是通过灯头点灯,其它没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一个的灯头有问题,换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正常方式。
       为什么换一个陶瓷质地的灯头比较好,因为散热比较好,绝缘也比较好,散热好灯泡不会因为过热加速老化,就会延长使用时间。

网友:
        买灯头别到地摊儿夜市买那种劣质的灯头,要到电工商店,或者建材商店,买那种质量好,价格当然也高的灯头,这样的灯头会让你省灯泡。

楼主:
嗯,我仔细查了线路,确实灯头里面的线接触不好,现在我把它拧紧了,坐观后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房里的灯有个问题也一直不明,打开关都要延时一下灯才通电亮。白炽灯都感觉到,节能灯,电感日光灯更明显 ...

一般认为还是线路中某处存在接触不良。我小时候偶得一十几斤重的环牛铁芯,找出攒下的烂铜丝、接起来绕好,用了一段时间就出现了通电延迟工作的现象,后来干脆不通了。我以为二百多的电压线头不焊接也没问题,结果问题就出在那接头上了。        此类情况可尝试用大电流烧一下,如果真是接触不良,或许干脆不通或许正常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仔细查了线路,确实灯头里面的线接触不好,现在我把它拧紧了,坐观后效

或许接好线还不够,应该用断钢锯条头之类刮一刮和灯泡接触的铜片,甚至连螺纹也刮。
估计低压电路接触不良问题的体会我比较深,因为我小时候焊接困难,有时连收音机换电位器都不焊,线头直接拧在电位器腿上当时能用,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了。我也曾把坏了的电容、三极管之累用钳子夹烂留下街头和新部件拧在一起,也是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出问题。

网友:
白炽灯的冷态电阻较小,也即是说刚加电时电流较大,所以一般开灯时容易烧坏。一般爱烧灯泡的地方,除了一般是有瞬间过电压,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或是有冲击负荷导致,就是灯口或线路接触不良,导致灯泡多次从冷态到热态变化,自然容易烧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房里的灯有个问题也一直不明,打开关都要延时一下灯才通电亮。白炽灯都感觉到,节能灯,电感日光灯更明显 ...

你在你这个屋里的这一路线加个漏电保护器试试。

网友:
哪里的灯泡💡,卫生间? 环境潮湿、接线松动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在你这个屋里的这一路线加个漏电保护器试试。

漏电了?火线还是零线?但应该不是这原因,本身总开关是漏电保护器,零线漏电造成的话,其它灯也这样了,都同条零线。而火线漏电,那没试过跳闸,跳过一次是修电磁炉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认为还是线路中某处存在接触不良。我小时候偶得一十几斤重的环牛铁芯,找出攒下的烂铜丝、接起来绕好 ...

不象是接触不良,灯亮后没出现闪烁变暗之类的现象。灯具我换过很多,不会是接触不良。

网友:
感性负载导致的,这个灯泡肯定在感性复制的回路中,如洗衣机,电机之类

网友:
应该与灯泡的散热环境有关。散热不好的地方灯泡过热坏的快。

网友:
一句话.线路上有接触不良.很隐秘.
解决办法.有关的线路上接头重接.灯头.开关换掉.
曾多次碰到.换件甚至重走线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房里的灯有个问题也一直不明,打开关都要延时一下灯才通电亮。白炽灯都感觉到,节能灯,电感日光灯更明显 ...

明显的启动电压低,是不是有储能元件在里面?你可以用指灯表并在灯上,打开开关试一试电压。然后分路测量电压,找一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的启动电压低,是不是有储能元件在里面?你可以用指灯表并在灯上,打开开关试一试电压。然后分路测量 ...

就一简单双联控制一盏白炽灯,里面有什么储能?换成节能灯,日光灯更明显,打开关都要过四五秒才开始通电的样子。

网友:
看了大家的帖子,基本上可以总结为3点,1、电压高,2、电流大,3、频繁闪动(即使正常点亮的灯丝,也随着电流交替变相,不停震动),这些是损坏白炽灯的真正原因,当然,灯泡质量好坏也是直接原因,所以说,直流稳压电路上的白炽灯寿命较长。

网友:
主要还是灯泡质量问题,不抗造。再有白炽灯不要换地方用,换了地方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原因可能是更换后灯泡朝向不同,钨丝燃烧时的姿态发生变化导致)。

网友:
1 与线路故障有关
2 与该灯的工作时间段有关,一般下半夜或者其它用电器停止的时候这个用电器工作,它承受电压相对要高好多。

网友:
路过!可能是开关接点处接处不好,虚接,造成电压叠加。简单的说就是电压加上后,很快的断开又很快的加上。这样的结果是叠加后电压升高,灯泡寿命降低。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地方接触不好的,产生接触电阻,那么灯泡两极间的电压不是应当降低吗?为什么会升高?

呵呵,接触不良,不一定是阻值增加哦,它增加的是开关频次,当然灯的寿命就短了,一孔之见……

网友:
这个情况还真没有见过有点邪门啊

网友:
我朋友有一块声卡,插一个耳机坏一个耳机。而且不会是插进去当时就坏,而是一开始假装是好的,不久后就坏。

网友:
此贴看到这里,感觉确实是未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