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木板凳上,测试 插座中 火线 时,试电笔仍会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8-03-21):
请问各位老师,我使用氖泡试电笔,我 站在地面上 测试插座中 火线 时,试电笔会亮。

但当我站在木板凳上,再测试 插座中 火线 时,试电笔仍会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的理解, 试电笔中的氖泡会亮,是因为当我站在地面时, 火线--经过试电笔--经过我人体--地面, 构成了回路。
但当我站在木板凳上, 我觉得 我人体 与 地面 绝缘了,没有构成回路, 此时再测量火线,试电笔中的氖泡不应发亮才对呀?

网友:
因为它是交流电,还有电容电流。

网友:
        因为这是一个误会,就是测电笔误以为你的身体就是地了呢,这说明试电笔有时也拿不准。

网友:
没电笔中和微弱的电流流过就行,站在木登上也不是完全绝缘。

网友:
站在木凳上测电笔的亮度不如直接站地上的大。

网友:
是不是测笔坏了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微弱电流在做怪。

网友:
你的身体相当于一个电容

网友:
看你的照片 插座左边怎么会亮了??左边理应是零线啊。。。。这个插座不安全,电工不合格啊

网友:
人体就是一个大电容,所以氖泡也会亮。

网友:
天气湿,如干的话不会红。

网友:
搞不懂了,头晕了

网友:
你试试跳起来一下。

网友:
我从来不用试电笔来测有电无电!实际工作时我都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试电笔60V或感应电也会亮,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只手握住一只表笔头另一只去测量,只要电压在100V内可以放心用手触摸或用手指背面弹触验证,注意!!!一定要单手触摸和工作!!!!!!即使无电也要视为有电!安全第一!!!!!!

网友:
一般电笔在60伏以上的电压就能点亮了,还有交流电会有感应电压,人体也一样。这感应电压足够点亮电表了。

网友:
正常           反应

网友:
人站在地上也不会是赤脚的啊。

网友:
氖管电笔发光是不要有所谓电流流过的.
有超岀它启辉的电压被感应到.就会有辉光.
早年crt电视机的高压包边.只要电笔接近就会亮.不用有任何接触.

有关原理请去找书一读.

网友:
人体和大地构成电容,会有很微弱的漏电流。测电笔氖泡只需要很微弱的电流就可以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