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耳机线后,耳机不响了,大家有遇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8-03-22):
小耳机线给老鼠咬了,网上买了两条线回来,电表测试通畅,马上更换,可是线接好后,耳机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线是肯定没接错的,用电表测试也是通的。为了防止是虚接,在另外的接点也测试是通的,难道一个耳机也有原装线?换线后还要破解?求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二,谢谢!
左右声道同样测试,1点和2点是相连的,分别和插头测试是通的,证焊接没有问题,其余焊点同样测试办法是通的,但为什么就不响了,手机,MP3,电脑插上去都试过了

网友:
        你说得对,关键不在耳机是多少银子,关键是你修理了没响,关键是原因你没找到你只有找到不响的原因,你才有收获对不对?用万用表电阻乘1档测两根线看通不通不通就是音圈断了,如果没断,耳机会有滋滋啦啦的响声。耳机的音圈线很细,就一根线往往是从边缘通到焊点那里,用放大镜看,如果没有了就是断掉了。

网友A:
        线是通的耳机的音圈也是通的吗?是否在你焊接耳机线的时候将耳机音圈线碰断了,很细的线,看不清可以用放大镜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是通的耳机的音圈也是通的吗?是否在你焊接耳机线的时候将耳机音圈线碰断了,很细的线,看不清可 ...

应该不会,我拆开其中一个看了,没问题。重新焊接了一次也是不行,换另外一条线也是同样,奇怪了。主要是这耳机没得买 了,虽然是不值钱的东西,一直陪伴着我,还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
应该是里面坏了

网友:
fzh547611 说得对,用万用表测的时候看看耳机有没有嘶嘶声音,如果有,表示耳机单元没坏,那么就是线坏了,换线或测一三条线是不是坏了

网友B:
这个是细活,烙铁功率不能太大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我拆开其中一个看了,没问题。重新焊接了一次也是不行,换另外一条线也是同样,奇怪了。主要是 ...

网友:
会不会将耳机里面线圈引出线弄掉了?

网友C:
夹子把音圏引线夹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夹子把音圏引线夹断了吧?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地方很脆弱的,楼主还这样夹。。。。。我换耳机都是极其小心的,但也会有搞坏线圈,前几天搞换了个苹果耳机,两个耳机头换好一个。实在是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细活,烙铁功率不能太大时间不能太长

对,这个我也有注意,尽量快狠准的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子把音圏引线夹断了吧?

应该不会夹断吧,大概示意一下这个耳机的结构,不专业,名称不知道对不对,夹子应该不会碰到里面的线圈的,晚上我回去再研究一下,呵呵。谢谢 1521705474(1).jpg

楼主:
谢谢热心指导,晚上回家试一下!以及坛友提到的疑问也会一一检查.谢谢大家

网友D:
你用万用表不到家;首先则耳机是要用RX1档,而不能以【通】,【断】计算,而使用RX100,或

RX1K这些档,当你读到线阻0.2欧,耳机线圈30欧等这些数字,毛病自然就会找出来.

看来有可能焊锡太大碰外壳也说不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夹断吧,大概示意一下这个耳机的结构,不专业,名称不知道对不对,夹子应该不会碰到里面的线圈的 ...

看你一楼的图片夹子正好夹在音圏引线焊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万用表不到家;首先则耳机是要用RX1档,而不能以【通】,【断】计算,而使用RX100,或

RX1K这些档,当你读 ...

业余爱好者,对这些细节真的没有经验还不知道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一楼的图片夹子正好夹在音圏引线焊点上!

比较粗鲁,下次会注意这个细节的操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较粗鲁,下次会注意这个细节的操作的

只要到矿坛多问,技朮就会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到矿坛多问,技朮就会日进

好的,谢谢大家热情的指导。闲时喜欢在家捣鼓一些电器,家里修修补补的,挺好玩的,有成就感,哈

网友:
现在你测试线经过耳机线圈后是否通,看你的照片感觉焊点太大,与下面的金属罩连接了引起短路了。

网友:
我曾经换了3对飞利浦的,结果都不响了,本来好好的单元,我怀疑飞利浦的单元线材怕烫

楼主:
晚上闲时继续按照大伙提供的意见建议排查了一下,果然是里面的线圈断了。应该是可以判定没可能修了(按我的技术)。今天你附图给到我的指引,不知道我的操作对不对。一个是电池法,用了个5号小电池,  ,正负分别接触耳机的公共点和左(右)声道。结果是不响,当然线圈断了是后面才知道,操作方法不知道对不对。

第二个方案就是万用表,去到X1档位,左右声道分别与公共接点量度,指针不动,也是发现线圈问题之前 的操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检测。

最后拆开线圈细心观察,真的是断开了,  ,回想起来,有一边应该是自己不了解结构拆的时候断了,另一边没拆过,但同样也是断了,推断应该是过热断开的。知道了原因所在,也懂得下次维修如何操作了。另外线圈断了,而且这么细,应该是没有办法再接起来了吧,如果有,大家也指导一下,还是不死心,想起死回生!

另外晒一下这对小耳机,跟随自己多年,不值钱的东西,zune.现在也找不到了,比较喜欢耳机上面有个小磁铁,感觉很经典。

最后晒一下自己的小工具,都是以前家里用过的。以我的水平,暂时是够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闲时继续按照大伙提供的意见建议排查了一下,果然是里面的线圈断了。应该是可以判定没可能修了(按我 ...

〝正负分别接触耳机的公共点和左(右)声道。结果是不响,当然线圈断了是后面才知道,操作方法不知道对不对。〞

照片这操作仍有极严重问题,用电池试耳机只能刮碰火花所产生断咯咯续脉冲声.

而照片中你的电池是完全按压住长时间大电流通直流电,

耳机线圈曽刮皮处瞬间烧断

网友:
拆耳机时你就把耳机拆坏了

网友:
线是不是通的啊?耳机的线有绝缘漆的你看不见

网友:
耳机上的线不会弄断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闲时继续按照大伙提供的意见建议排查了一下,果然是里面的线圈断了。应该是可以判定没可能修了(按我 ...

版主说了,电池检测耳塞得瞬间接触电池以保音圈安全。
线断我这样做 —— 拆一圈获得修复的可能,你自己看着办。
【比较喜欢耳机上面有个小磁铁,感觉很经典。】
找同直径的喇叭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