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录音机抹音不净怎么修理

楼主(2018-03-22):
得到一台珠光双卡自动选曲录音机,经过小修放唱基本正常,但是发现录音抹音不净,抹音磁头直流电阻5欧姆左右,交流电压15伏,偏磁供电5伏洛带供电7.5伏,这个怎么修理,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磨损过度啊

网友B:
是两个声道都抹不干净,还是只有一个声道,前者查震荡电路及波形后者查抹音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两个声道都抹不干净,还是只有一个声道,前者查震荡电路及波形后者查抹音头位置

两声道基本一样,就是录音后能听到以前的节目(声音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磨损过度啊

录音磁头无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抹音头位置不对,细调对正.

抹音磁头没有方位角不能调整

网友B:
是不是震荡电路某个电容变值造成频率升高,抹音电流变小而抹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震荡电路某个电容变值造成频率升高,抹音电流变小而抹不干净

这种有可能,看看磁头脏没脏,重点检查偏磁振荡电路,录放开关

楼主:
毛病找到了,原来是抹音磁头与磁带之间有半毫米距离,原因是压带轮弹簧与机芯犯卡,致使放音时磁头没有上到位停止(就是抹音磁头将要挨上磁带时停止),校正一下弹簧毛病解决,谢谢老师们的参与。

网友:
换一盘磁带试试!

网友D:
恭喜,修好后有一种成就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修好后有一种成就感吧。

那是,手里还有很多磁带(破烂王那要的)破烂王年前装修我给装的有一些关系,100盘大多空白还有一些够玩一阵子了,机器虽然不是名牌效果录音还是不错的,品项是实在不在的。还好两个喇叭还是皮边的低音不错(以前的喇叭基本是一纸到边的)破烂王说手里还有500多盘磁带 在不花多少钱的情况下想办法弄到手。

网友(2020-11-03):
见识了一下录音可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