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维修和改造

楼主(2018-03-22):
好几年前, 就想有台一体机, 方便直接干脆,,没有一大堆的线,像笔记本电脑一样,苦于袋中无米,一直在用我的大机箱加19寸显示器.

前些天在坛收到一台21.5寸一体机,价格不贵(比二手显示器贵一点,还带电源,自带音箱),, 开搞..

有一个音频口是坏的,直接更换

装上一片华硕M4A78主板,,7750CPU,,还是DDR2内存, 硬盘,,   主板勉强装上去了,地方刚够,,插好线,开机

发现屏幕有三四处比较大的黑斑...细看,不是坏点,,,,应该是背光板和液晶片之间有巨大的灰,,,没办法了,,只能拆开屏幕,,,要是拆废了就认载吧

这是2013年生产,,,算是比较新,,,已经不用高压灯管了,,用的是LED背光,,好拆....打开液晶片,,果然有巨大的灰尘,,清理后再开机,,黑斑消失了

重装系统,,弄好驱动,,,,发现喇叭没声,, 于是上某宝找一找此款驱动板

我的是单12V供电的,,,从这个链接卖的这两款板对比,,可以看出,单12V供电板左边的电感和IC,是降压电路,供5V,,,
右边的是小型功放电路,带散热片,不好拆,,, 然后测量两个输出电容,,有一端测得5.8V,,证明供电是正常的,,这是比较难修的,如果重新买个驱动板,不但费米,而且可能要弄到烧驱动程序的,太麻烦了,,,,不如自加一个功入模块更好

再者,,用外置耳机测试音频口,声音正常,,更证明,坏的是功放部分.

翻出之前购入的数字功放片(用电少,转换效率高,发热低,价格低),   反正不是音响级的,我也不太追求音质,, 何况面板的两个喇叭也是差品,, 用这功放片,合适了,,,

焊好线,,对应原机插头,,此片是5V供电,,,就接上面的5V输出处就OK..

线材全用单芯铜线,,不容易断裂....焊好扎好,,,上电测试,,声音正常...

装机吧,,,,问题来了,,装不进,,,原来此机用的是INTEL CPU的超小板,,我现在换了AMD的正常板,背壳盖不上..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开孔吧

整机装好运行.,,发现整机风扇等噪声较大,,用着吵得慌,,只能试试清洗一下,,再加润滑油.

声音还是大,,还是吵,,得换,,,,买了超某三风扇两把,,费米20,,..,,

面板电源LED插口和主板上的插不上,,改造吧,,,而且觉得太亮了,刺眼,,上电阻箱,,,最后确定串入10K电阻,,感觉还行,不刺眼了

CPU风扇外露.,所以把电源的风扇架子拆下,装到CPU上吧

整机装好,,,超静,,用得舒服,,但7750发热太猛了,,而且超费电,, 最后又从某宝购得AMD X4 615E,,45W,,4核2.5,,装上后,用功率计测得功率下降了40W左右.,,而且CPU发热很低,,整个背壳发热都很少,真是一体机神U,, 整机维修改造完毕

许久没发贴子了,,,,最后晒一晒我现用这台电脑的,重型外置水冷散热系统,,顺祝各位坛友逛坛愉快

网友A:
一体机受空间限制,各种配件都要用小型的,并且散热也不是太高效,所以性能不会太高,高档点的一体机,用的U、光驱和内存都是笔记本专用的,电源是超薄的。个人认为,如不考虑屏幕尺寸,还是淘一台二手笔记本省事。

网友:
支持一体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电脑就是看看网页,发个邮件,听听歌曲,偶尔看一会视频。一体机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受空间限制,各种配件都要用小型的,并且散热也不是太高效,所以性能不会太高,高档点的一体机,用的 ...

本来我是想买台笔记本的,,看中了一台华硕5000多的,,但实在是贵,,而且..笔记本电脑才多少寸的屏 14?  15.6?  巨小.....

  我现在这台,待机约80W左右, 背箱完全不热,, 五开梦幻西游,再看了电影也是OK的,完全不卡,,,当然这是建立在XP上(4G内存),,,

21.5寸,,基本上可当电视看了,这就不是笔记本电脑可比的了,,  而且我这机器可以换主板内存CPU的,,可以升级,性价比也不是笔记本电脑可比的.

还有,因为我手上已经有一台14寸的笔记本电脑,4000买的,,屏实在是小,,写程序什么的,窗口和文字都小,用着很不爽,,  这是经过亲身对比而下的结论.

网友:
个人认为,如不考虑屏幕尺寸,还是淘一台二手笔记本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我是想买台笔记本的,,看中了一台华硕5000多的,,但实在是贵,,而且..笔记本电脑才多少寸的屏 14?  ...

考虑二手IBM。T500目前1000左右,独立显卡,15的高分屏,性价比很高。近二十年了,一直用二手本本,性价比高,落后了,挂咸鱼,稍加点钱换一台。就一台T40出过显卡门,其余没出过问题。

网友:
就知道你是高手!!!!

网友:
挺好  还有水冷的主机!!

网友:
我是32寸的一体机,后面的地方够大

网友B: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你这个功放小板是不应该接这个地方的5V的,这个地方的5V是V经过DC-DC电路后的5V,功率小的,这种万能版,本来设计的时候这个5V带载也就刚刚够用,还经常容易坏,你还并个耗电大户上去。应该从电源直接获得。
     2  关于电脑用水冷系统,其实就是一堆所谓的发烧友和爱好者吃饱了撑的瞎折腾,然后再被商家炒作忽悠.............    这个电子制冷效率低的可怕,由于这个制冷效率低下,实际运用中效率连百分之50都达不到,也就是说本来1000焦的热量,被这货弄成2000焦甚至更多,最后还是要用风冷的方式带走.那为什么一开始不用更好的风冷,设计更好的风道直接把热量带走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你这个功放小板是不应该接这个地方的5V的,这个地方的5V是V经过DC-DC ...

1. 我弄的这个模块,是D类数字功放,,不像传统的功放费电的,,芯片基本不热,它工作电流多大,我没测过,估计很小.但你要是说对整个板有没有影响,,那必须是有影响的,影响有多大呢??  说不清楚,反正后面要是坏了,我再跟贴.

2.这个还真别说,,你可能真的是外行..   你说的电子制冷片, 是不是指饮水机制冷的那种??  用它来冷却CPU??????

   我这个是下铜上铝中空的水冷头!!! 你说开头不能弄个好的风冷吗??那我给你上个图.  超频3四热管黄海

此机原装风扇是高速的酷冷至尊,,,当时的CPU是7750  到了夏天,CPU最高超过75度,,  多次死机,,,,没办法呀,上网买个重型的黄海,,温度压下来一点  60多度,,显卡还是超热,,当时还有创新声卡(大张的).,,..整个机箱就像烤炉一样,,,迫着最后去买了水冷,,  CPU 南桥 显卡 三合一,,重型外置,,这下好了,CPU50度以下,整个机箱里面,都凉快得很,,连硬盘温度都大幅下降,  2013年装的,后来加了光驱水箱.

整机全部零件温度都下降了,,变相等于增加其使用寿命,,而且整机噪声也下降了,,我觉得这套水冷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我弄的这个模块,是D类数字功放,,不像传统的功放费电的,,芯片基本不热,它工作电流多大,我没测过,估计 ...

        不管什么类功放,你算过他的功率和电流吗?常见的这类功放,有1.5WX2的和2.5wX2的,就算是不算损耗,在满负载输出的时候换算成电流多少?而而给它供电的IC带载能力是多少?这类的DC-DC方案极限输出几乎很少能扛得过3A,特别是这种万能板,能过2A就算谢天谢地了,你挂上去一个功放就整走了一半。不信你长时间大音量试机看。其实但凡对电子了解比较好的人,在给功放取电的时候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取,不管从对设备的安全性还是对功放的性能来讲从这个地方取电都是非常不好的。
        关于水冷,基础原理就是用水泵把中介液体进行循环到外部,然后在外部把液体制冷再泵回CPU给CPU散热,目前只有两种制冷方式,一是压缩机制冷,一是电子制冷,后者效率极其低下.你不要跟我说你这个是用压缩机制冷的。
        很多人用风冷效果不好是因为风道没有设计好,造成热风在机箱内部反复循环造成的。别说你的7750这种CPU,我之前玩游戏用6870这种火炉在显卡满载测试的情况下都用风冷压到65度以下。

网友:
不错,动手做自己爱做的事。

网友:
跟我的一体机一样,我是黑色的,,支持diy

网友:
牛人,看起来是一气呵成呀

网友(2018-04-29):
加装触摸板后就有上一个档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