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网友,也想学习一下蓝牙音箱DIY!!!

楼主(2018-03-22):
如题所说,最近比较闲,想自己动手做一对蓝牙音箱,本人不会设计原理图,只会自己PCBlayout,所以在这里求一份设计资料,如果有Boom之类的就更好了,大神们?  你们不打算帮助下小弟弟嘛?

网友A:
直接卖成品蓝牙数字功放板一体板的底噪会低些!

网友B:
以前公司使用的蓝牙音频模块批量价好像是26元人民币;

要使用运放把输出的差分信号转单端;

模块本身可以调音量,但没有调音效的功能,如果要还要增加成本;

然后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加功放板了。

直接淘宝买个板才多少......

另外你说做一对,这就很尴尬了,你是双蓝牙还是用线连接两个音箱?

网友C:
现以淘现成藍牙接收块为音源推功放/音箱为好,

成品藍牙接收板己包括曲目显示,歌词显示,立体声,调音,FM,线路切换,带遥控器...等多种功能

价钱从数元起至千元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公司使用的蓝牙音频模块批量价好像是26元人民币;

要使用运放把输出的差分信号转单端;

没有没有,一个功放连俩音响就可以了,可能我说的有点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卖成品蓝牙数字功放板一体板的底噪会低些!

也行, 高低频喇叭应该也可以买,到时候自己做个箱子装起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以淘现成藍牙接收块为音源推功放/音箱为好,

成品藍牙接收板己包括曲目显示,歌词显示,立体声,调音,FM, ...

真假?,有地址连接去 我去选下看看

网友D:
拼装很简单,想从元件做起要麻烦些,楼主动手能力一定很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假?,有地址连接去 我去选下看看

网搜【藍牙音频模块】即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装很简单,想从元件做起要麻烦些,楼主动手能力一定很棒

拿别人的东西组装的话  收获不大,主要想看看原理图,自己焊焊板,调试调试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行, 高低频喇叭应该也可以买,到时候自己做个箱子装起来,哈哈

看看我做的!用数字功放板加蓝牙接收(论坛12块ubs插那种)!声音不错就是蓝牙接收模块的高频噪声太大了,现在外接蓝牙接收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做的!用数字功放板加蓝牙接收(论坛12块ubs插那种)!声音不错就是蓝牙接收模块的高频噪声太大了, ...

可以可以,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现在很时兴做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别人的东西组装的话  收获不大,主要想看看原理图,自己焊焊板,调试调试玩玩

你可以先从买个蓝牙模块 然后拆解开始做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收到的数字信号转为模拟线路信号,我觉得这一块比较关键,

我有这样的蓝牙模块,现在就差功放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这样的蓝牙模块,现在就差功放模块

javascript:;
这样就好办了,蓝牙模块,初学者是完全无法学习,即时DIY的,如图,一个烙铁头下去,碰到三条线,还有很多数

控技术,高频天线技术,模数转换等

还是专注搞功放部分吧

网友:
各种现成的功能拼起来,呵呵,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2018-04-28):
个人建议先试着做一下。

网友F(2022-07-28):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做的!用数字功放板加蓝牙接收(论坛12块ubs插那种)!声音不错就是蓝牙接收模块的高频噪声太大了, ...

是立体声么?有源音箱?

网友:
现在不是有个词叫主动音箱嘛,数字功放,数字均衡,数字输入,数字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立体声么?有源音箱?

对!双声道立体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做的!用数字功放板加蓝牙接收(论坛12块ubs插那种)!声音不错就是蓝牙接收模块的高频噪声太大了, ...

多少功率的?

网友:
蓝牙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