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同时使用,怎样设置。

楼主(2018-03-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要输出到多少个屏上?为什么不都接到独显上呢

网友:
目前还没有听说Intel的核显能和独显交火

网友:
没有听说有这个功能。
双显,一个显示屏一个投影仪内容一样是可以的。

网友:
显卡本身就可带二个屏,你的独显有二输出座吗,只要软件支持。笔记本大多可以,台式也可以。
一个看电视,一个上网或处理其它。

网友:
一块显卡可以接2台显示器,分别显示不同内容,一台上网,一台看电影,接口可以加一个DVI转VGA的转接头

网友:
用独显,买个DVI转VGA线。看你的DVI是25针的不,也就是DVI-D.

网友:
独显就可以,这个不难,从设置里就可以看到

网友:
独立显卡本身就可以分屏使用。显卡的dvi ,HDMI ,vga 等接口。每个接口一个屏幕

网友:
一般,独显与集显如果不是同一品牌,就无法同时使用,如集显为Intel,而独显是AMD,那就不能同时使用。道理很简单:就是系统不知道究竟是采用谁为主驱动。你想发挥各自的最大性能的初衷虽好,但既然一种硬件支持多屏显示,在使用上那就问题不大,不必两个不同硬件去争抢资源。

网友:
独显和集显一起用几乎不可能,但无论独显还是集显都能接两个显示器,跟BIOS无关,系统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会不会是你的显卡驱动有问题,别用万能驱动

网友:
主板集成的显卡一般在使用独显时候是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