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拉叭相位

楼主(2018-03-22):
闲疍无事---扯扯啦叭的相位。春节到朋友家串们喝酒,有位老友也是个半啦老烧(能烧钱)。画了1000多---买了对小箱,自感音质不错。,笨人听后感觉两只箱子声音发挥的不够通透给力-----顺便把一只箱子的接线调换了一下,再开鸡----立马动感实足,。------不知有没有不关心相位的朋友-----

网友:
音箱一只正常接,另外一只反接,声音一边倒。

网友A:
两路喇叭不同相的话在中间听会缺低音,使劲调会烧喇叭烧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喇叭不同相的话在中间听会缺低音,使劲调会烧喇叭烧功放。。。。

哈哈,接功放时主意下相位就行了。

网友:
喇叭相位不对肯定能听出来,尤其是低音,接反了低音就被吃了。
以前有位亲戚说他家的功放坏了,声音没好的时候大,也不如好的时候好听,我叫他拿来却没发现问题,接上音箱给他听,他说在我这里就好。我突然想起喇叭接线的问题,就叫他拿回去接音箱时来回掉换线头,怎么接好听声音大就怎么接,后来他说原来的确是接错了,喇叭线颜色不一样。

网友:
相位不对第一感觉是低音少了很多是因为相互抵消了

网友:
相位对于中低音影响更大,另外声音的传播速度影响,如果相隔距离过远的音箱,不光有相位差,还有时间差。应该注意到这些因素

网友:
以前在一个群里有个老师,说输出牛的P-B(一般是靠近铁芯端子是B,线包外层是P)反过来好听,我正好在听实验机,立马反过来听,...。至于音箱的喇叭吗,有个唱片,专门试听相位的。

网友:
相位声音差别最明显就是低音炮,一个不善于思考照葫芦画瓢能耐维修工,他师傅教给他喇叭就是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并联方式,换喇叭后于是照搬效果极差,打起了分频器注意乱查乱换一通,其实这个低音炮俩喇叭纸盆是扣在一起安装的,而不是大家常见同那种安装方式接法自然不一样。还有一次一个双低音音箱喇叭坏了一只,这活一般人都会买回一个型号喇叭照葫芦画瓢安装即可,可这次原型号没有,买了一个同尺寸同阻抗同功率替代品,可是这次失算,效果傻子都能听出不佳,原来新喇叭标识与原喇叭标识正好相反。其实喇叭引线所谓正负标识并非统一,对同一个品牌适合,非一个品牌喇叭或者音箱多只搭配使用场合一定靠听确定相位同步否则效果不佳还容易烧喇叭。

网友:
不光喇叭相位,就是接音箱的音箱线不一边长都能听出来。

网友:
喇叭相位可用一节五号电池,短时连接喇叭两端,看喇叭纸盆是向外还是向内运动。比如电池正极接在喇叭的正上,纸盆向外运动,其它喇叭试出电池正极接在喇叭的哪个极上纸盆向外运动就定为正极。

网友:
玩音响最基础的  相位不一致都听不出来, 那就有待加强了,
  音箱相位不对, 最明显的就是低音 其实 中高音的相位不对  很难形成声像,  专业说的结像力不佳,  不单是音箱经过分频后的每个单元都会出现移相, 所以很多自己 做音箱的朋友分频器都没接对 反过来说单元品质不好

网友B:
我有一位盲人朋友,接反相位,几秒钟就听出来!

网友:
  转载文章        在扩声系统中,由于传声器信号输出线或音箱功率信号输入线极性接反以及系统存在的相位失真等原因,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声音反相位或相移问题。声音相位关系的正确与否(尤其是反相),将直接影响声音还原质量。 但是,目前音响界似乎对系统的反相和相移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 多数音响工作者将系统连接完毕以后,根本不考虑传声器和音箱的相位;在进行设备和系统调整时,也不考虑由于调整而有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相位失真,这对于现代音响系统来说,无疑是个缺憾。 文中讨论音响系统的各种相位问题,分析相移对再现声音造成的影响以及检查和解决反相情况的具体办法。 音响系统的反相包含两方面,一是对于音频信号来说,两个同一声音信号相位差为180°的情况;另一个是对于传声器和音箱来说,在同一声音的驱动下,各音箱振膜之间、传声器振膜之间或音箱与传声器振膜之间振动方向相反的情况。从实际应用中就能清楚地了解反相以及反相对声音产生的影响。归结起来,扩声系统中的反相类型共有5种,即左右声道音箱间反相、真实相位反相、传声器反相、多只音箱阵列中部分音箱反相以及一只音箱中不同扬声器反相。 任何一个音响系统都有可能出现程度不同的相移或相位失真,它与音响设备本身的相频特性和音响系统调整有一定关系。 左右声道音箱相位 为了再现立体声效果,使放送的声音具有良好的展开感、保证声场均匀,现代音响均采取双声道系统放音。在左右声道音箱同时放音时,如果给左右声道音箱送入同一个推动信号,其扬声器的纸盆振动方向应该完全相同,即同时同步向外或向内运动;如果振膜的振动方向正好相反,其发出声波的振动方向必然相反,相当于左右两音箱发出的声波之间永远存在一个180°的相位差,这种状态被称为左右声道音箱反相。左右声道音箱反相会产生两方向影响: (1) 使左右两组音箱发出的声音在声场中的振动方向正好相反,彼此之间声音能量在声场中互相抵削,出现声短路现象,导致重放声音的音量达不到应有的音量、声音的力度变差、低音浑浊等。 (2) 由于左右声道声音存在180°的相位差,致使重放立体声音乐时的声像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左右声道之间的相位差来完成的。立体声理论告诉人们,当左右声道之间存在180°相位差时,听音者便感觉到立体声声像跑到了两音箱的外侧,声源的位置飘忽不定、模糊且混乱,立体声所特有的临场感、空间感和声包围感效果遭到破坏。 音响系统在安装连接时极容易出现反相情况,为防止发生这种现象,一些音箱的信号输入端子和功放的输出端子用红和黑两种颜色标明极性。一般来说,只要用音箱线将功放的红端与凌晨箱的红端相连接、功放的黑端与音箱的黑端相连即可。但也不尽然,因为在音箱的生产过程中不排除信号线接错,有些音箱的接线端子在出厂时,本身极性就已经颠倒了;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导致音箱反相情况的增加。即现代的专业音箱和功放已经普遍采用Neutrik插头作为音频功率信号传输接口,这种接口在连接时不太容易判别极性,稍一疏忽就有可能将导线极性接反。 如果确有反相情况,只要将反相音箱的两音箱线对调即可。 用试听法检查音箱是否反相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在没有专用相位测量设备(如相位仪)时可以采用此方法。目前,市场上有专用的CD试音盘,录有左右声道同相和反相两种声音,播放一个声音前会事先告诉听音者即将播放的声音是左右声道同相还是反相。如果同相的声音优于反相,则说明左右声道音箱是同相的;反之,则说明音箱接反了。没有专用试音盘时,用质量好些的音乐节目源也可以通过声音对比来检查左右声道音箱是否存在反相情况。听音时仔细观察两种接法在声音的立体感、力度、动态和低音等方面的变化,就可以进行判别,优者为同相,劣者为反相。 真实相位 真实相位是指音响系统声音或信号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相位关系。正常的相位状态应该符合两个条件:一是音箱放送传声器拾音时,传声器振膜的振动方向必须与音箱振膜振动方向一致;二是用音源设备(如卡座、CD机等)向系统输入音频信号时,输入信号必须要与输出信号的相位(即极性)相同。如果不能达不到上述两个条件,就是真实相位反相。 当使用传声器演唱时,如果传声器振膜的振动方向与音箱振膜振动方向相反,就会出现演唱者直接发出的声音与音箱发出的演唱声在声场中互相抵消,或者音箱发出的声音传到传声器后对传声器振膜产生反作用力这两种现象。在传声器的拾音区域与音箱的放音区域混杂在一起的扩声场合,传声器与音箱之间的真实相位反相现象会显得格外突出,将使音箱发出的演唱声总是不能达到应有的音量,音量开大时,还容易出现啸叫。在传声器的拾音区域与音箱的放音区域完全隔开的场合,真实相位反相也会由于音箱发出的声音与实际的声音存在180°的相位差而影响保真度。 有些人认为,用音源设备放送声音(如用CD机播放音乐)时,真实相位即使反相也不会对还音质量造成什么影响,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任何声音都有其自己本身原有的相位相状态,重放时,音箱发出的声音必须真实地反映原来的本来面目,当然也包括原有的相位状态。研究表明,真实相位反相会使中音略感不足,声音明亮度欠佳。 检查真实相位是否反相的方法很简单,但必须在将左右声道音箱的相位校正或同相后进行。传声器与音箱之间的相位关系可采用下述方法:给传声器送入声音,将左右声道2个音箱的连接线或传声器的2,3端对调,在不改变功率放大器音量的前提下,比较对调前后的声音,传声器音量相对较小的就是反相连接,较大的就是同相连接。如果用音源放送音乐声音,可仔细品味音乐中的中低音成分,在不改变功率放大器音量的前提下,比较两种连接的声音,中音略优者为真实相位同相

网友C:
音箱相位接错的还是极少数吧,我倒担心输出牛的初级接反的情况容易出现,尤其是密封牛或带罩的牛要稍加注意,我习惯测试失真率的时候首先把占空比的不均衡方波左右输入端,然后在输出端看看左右声道的波形的相位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箱相位接错的还是极少数吧,我倒担心输出牛的初级接反的情况容易出现,尤其是密封牛或带罩的牛要稍加注意 ...

输出牛的初级接反,如加负反馈肯定会报警的。

网友:
坛内舍弃或无大环路负反馈的坛友占大多数,尤其是三极管接法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位盲人朋友,接反相位,几秒钟就听出来!

这个我也能听出来,单声道串并连两个喇叭相位反了更明显。

网友D:
几只扬声器的相位一样即可,就是它们的纸盆同步运动,统一同名端即可,至于接扩音机的颜色我表示完全无所谓,除了阴极(射极)输出器为同相位以外,共阴(共射)电路均为反相电路,例如收音机二级中频放大器可以用同一组退耦电路,因为彼此相位相反,内部耦合电容也有移相作用,一般三级耦合就能移相180度,所以所谓相位就是同名端相接,至于扩音机怎么接喇叭,实际上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各位老师:立体声双声道两个喇叭也讲究相位吗?

单声道的接音箱是无所为。(音箱内的啦叭厂家是把相位都搞好一致的,)立体声或多声道的箱子和功放联接就要把相位弄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只扬声器的相位一样即可,就是它们的纸盆同步运动,统一同名端即可,至于接扩音机的颜色我表示完全无所谓 ...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接单声道的扩音时把各个啦叭的端子相位搞一致,接扩鸡是无所为的,。双声道的扩鸡接箱子------或多个箱子在接扩鸡时----必需把相位弄一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接单声道的扩音时把各个啦叭的端子相位搞一致,接扩鸡是无所为的,。双声道的扩鸡接箱 ...

就是几个扬声器要保持连接一致,例如扩音机红色接扬声器红色,但是只要保持一致,例如都反过来接也是可以的,说白了,保证纸盆运动方向一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要把同名端接输出?要是搞反会出什么效果?

这个你试下最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几个扬声器要保持连接一致,例如扩音机红色接扬声器红色,但是只要保持一致,例如都反过来接也是可以 ...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我买二手房时,原房主留下一套松下5DVD组合音响,只要把超低音加上就出现声场混乱,后来为了接6P14袖珍功放,对主音箱加以改造,发现低音喇叭相位接反了。

网友:
相位接错的话简直就是没办法听,声音发飘

网友:
真的有关系,一般人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