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得劲DE1103二次变频版完整的电路图?

楼主(2018-03-22):
谁有得劲DE1103二次变频版完整的电路图?照明灯不亮了,想修理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8-07-24):
得劲DE1103二次变频版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劲DE1103二次变频版完整的电路图

感谢分享,已下载!

网友B(2018-03-22):
这个电路图是从网上,你可以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是从网上,你可以自己找找。

谢谢你,这个图我有,不完整,没有液晶屏显示部分照明部分

网友:
以前在网上找过,没有找到比2楼更详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图我有,不完整,没有液晶屏显示部分照明部分

电路可能是比较老,俄罗斯人写的打磨文章,上面照片上有L105, 这张电路图上死活找不到

网友C(2018-08-03):
照明灯不亮了,十有八九是因为管照明的拨动开关镀银层硫化,接触不好造成的。建议先使劲来回波动几十次试试。如果恢复正常的话,就可以暂时维持。如果上述方法无效,就只能拆开清洁开关,或者更换新的开关了。
我的1103的拨动开关,有好几处不好用了,懒得折腾了。

网友(2020-08-08):
引用 网友A:
得劲DE1103二次变频版完整的电路图

感谢分享,我可以临摹LC72131的这块频合电路了,LC72131的频合电路很难找的

网友:
照明部分看一下那个开关,我的那台就是那个照明开关出问题了,多开关几下就会亮,有时会闪。把开关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1103电路网上就3种,一份食国外的带cpu板的电路,另外2个接收电路,其中一个还有明显错误

都是比较早的版本

网友(2021-12-02):
谢谢,一直在寻找,二楼那个是最全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得劲DE1103二次变频版完整的电路图

好像解压不了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解压不了呀,

两个压缩包。下载完了就可以解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压缩包。下载完了就可以解压了

行了,原来如此

网友(2023-09-02):
你这个收音机的图上的2SK544也是接反的,估计DE1103这个收音机不少的高放(2SK544)D和S接反了

网友F:
         修理自己DE1103中波收不到台的情况,无意之间发现一个重大品质问题,DE1103市场上的收音机中波灵敏度低的原因,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Q14 (2SK544)安装反向(D极和G极)导致AM的高放功能缺失。下面图是反向的一个图片,图片来源于社区社友提供的照片,这个照片的2SK544是安装错误的(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理自己DE1103中波收不到台的情况,无意之间发现一个重大品质问题,DE1103市场上的收音机中波灵 ...

忘记上传2SK544资料,第一页有三视图极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照明灯不亮了,十有八九是因为管照明的拨动开关镀银层硫化,接触不好造成的。建议先使劲来回波动几十次试试 ...

正解,我的DE1103也是照明拨动开关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解,我的DE1103也是照明拨动开关不好。

DE1103用料太不讲究了,三个拨动开关都接触不良,按键印字磨损严重,外壳比较精致,模拟调谐指针有点画蛇添足。但是性能确实不错,不论灵敏度还是选择性都很好,性能之王,收音机标杆。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C:
照明灯不亮了,十有八九是因为管照明的拨动开关镀银层硫化,接触不好造成的。建议先使劲来回波动几十次试试 ...

刚刚搜到这个帖子,碰运气请教请教。我的也是接触不良,用wd40简单处理后开关都正常了。但现在是长亮不自动熄灭,系统重置(reset)之后能灭,但开启后依然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