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300B可否用2.5K输出牛?

楼主(2018-03-22):
如题,用2.5K 输出牛?有哪些优缺点?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我的2A3单端,用桂光2A3B,阴极电阻750欧,阴极电压达到55伏,计算电流达到73ma,正常吗?换上曙光的2A3C一切正常。

网友:
完全可以,功率和失真不同,下面是300B在26种A类工作方式:

网友:
2a3能和300b混用吗??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用2.5K的输出牛替换,会引起输出功率下降,具体下降多少,没有测过;第二个问题,你的2A3B是有问题的,我用过桂光的2A3B,正常是60mA,阴极电压是4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用2.5K的输出牛替换,会引起输出功率下降,具体下降多少,没有测过;第二个问题,你的2A3B是有 ...

古计楼主的鸡子用的直电压过高,不要单测阴级,屏压也要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计楼主的鸡子用的直电压过高,不要单测阴级,屏压也要测下。

屏地电压315V,减去阴极电压55V,屏阴电压265V,不算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地电压315V,减去阴极电压55V,屏阴电压265V,不算高吧?

高出15V,试着调低电压吧,再看看能不能达到规定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地电压315V,减去阴极电压55V,屏阴电压265V,不算高吧?

是与 标准数据 离散性比较大。
也不要单纯看静态参数,如果能看看波形,不失真 就行。
但是电流大了,管子爱坏。

300B用2.5K的,可以用,就是得降低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与 标准数据 离散性比较大。
也不要单纯看静态参数,如果能看看波形,不失真 就行。
但是电流大了 ...

海版您好,我只有一块数字万用表,无法看波形,300B用2.5K屏压多少合适?阴极电阻是不是也要减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版您好,我只有一块数字万用表,无法看波形,300B用2.5K屏压多少合适?阴极电阻是不是也要减少?

http://www.shuguangelec.com/product/productview.asp?id=77
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shuguangelec.com/product/productview.asp?id=77
看资料

谢谢版主提供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