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6P6阴极推挽

楼主(2018-03-22):
电路图,不知有哪位大侠能帮忙搞定输出牛。

网友A:
不信的可以看看人家diy的频响即使不用负反馈就可以达到10-100kz,加了负反馈频响更宽。原文仅用了EI57X22的小输出变压器。

网友B:
对于无输出变压器电路,输出频率可以做得相对比较低,而有输出变压器的电路,由于变压器特性的限制,是不可能做到比较低的输出频率。50HZ的方波经过变压器,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是成为锯齿波,畸变大大的,至于10HZ的波形,更是惨不忍睹,没有那个厂家敢拿出输出变压器10HZ波形给人看的,内行都懂这个,所以这种说法只能骗骗初学者。
   这是变压器的自身特性,与电路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信的可以看看人家diy的频响即使不用负反馈就可以达到10-100kz,加了负反馈频响更宽。原文仅用了EI57X22 ...

      这个电路功放级实际存在50%的本级电压负反馈,并不是没有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测个数百、数千元的输出变压器输出1KHZ方波也及不上一个NE555输出的方波完美。人家测试出来的频宽难 ...

通常指标都有定义的:不失真功率、不失真频响……
如果拿严重畸变的信号来作为频宽数据,不知这种数据有任何实际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无输出变压器电路,输出频率可以做得相对比较低,而有输出变压器的电路,由于变压器特性的限制,是不可 ...

即使测个数百、数千元的输出变压器输出1KHZ方波也及不上一个NE555输出的方波完美。人家测试出来的频宽难道不是一个功放的标准数据吗!你拿输出变压器输出方波波形好不好看就认定频宽吗?

网友C:
虽然是阴极输出的推挽,但输出阻抗和普通推挽应该一样,既然阴极输出,则可看做是三极管接法的阴极输出,粗略算,应在6K左右。

楼主:
拍清楚点,手机上网

楼主:
输出牛阻抗是2K。

网友:
2k:8的输出就可以了,可以用220V输入输出16V的变压器代替试音,也有不错的表现了。这个驱动电压大约需要普通推挽的2倍。这个构架达到现代晶体管功放的指标。

网友:
435V够6V6呛啊

网友:
435V的电压还在6v6G推荐的安全电压下(记得好像推荐450V以下),6P6估计够呛。LZ的图是一款20W输出功率的厂机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是阴极输出的推挽,但输出阻抗和普通推挽应该一样,既然阴极输出,则可看做是三极管接法的阴极输出,粗 ...

确实如此。现在电子技术方面所有的书籍资料居然说阴极输出的输出阻抗大大低于阳极输出的阻抗,由此可见,这些资料简直错得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此。现在电子技术方面所有的书籍资料居然说阴极输出的输出阻抗大大低于阳极输出的阻抗,由此可见, ...

对于6V6G普通推挽是初级串联两管大约是8-10K阻抗。这个是两管并联结构,当然只要2-2.5K就行。只是能懂这个原理的人少之又少。

网友E:
   输出变压器不用特意纠结,用普通阳极推挽的,一样。

不是临时代用,而是 就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出变压器不用特意纠结,用普通阳极推挽的,一样。

不是临时代用,而是 就一样的。

这个是Circlotron电路,阻抗是普通电路的1/4

网友:
用输出变压器的阴极输出电路,基本上属于鸡肋,由于没有摆脱输出变压器,所以频响没什么改善,与无输出变压器的晶体管放大器不是同一概念。另外,需要比较高的推动电压,这一环节容易出问题。

网友:
输出电压还是那个电压,输出电流没有增加,如果输出电流增加一倍,则输出阻抗是原来的1/4,没有看出输出电流增加一倍。

网友:
Dynaco 6V6(6P6P) 推挽也相当不错! 版主能否与Circlotron电路作个评说

网友:
请楼主上高清电路图,以便大家解析、学习什么是Circlotron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是反向并联推挽电路,与常规的推挽输出电路不一样,其输出阻抗仅为常规电路的1/4,如果阻抗搞错了,输出功率上不去。

网友F:
这个构架出现在电子管没落的年代,没出现多久就被晶体管淘汰了。和普通的阴极推挽输出完全不同,确实是如上所说“如果阻抗搞错了,输出功率就上不去”也是好多仿制的做不成功的原因。电路用到了正反馈和负反馈,加上输出变压器的不大的阻抗比,不需要很大的驱动电压就能很好的工作。即使60-70年前的普通材料轻易就做到10HZ-100KHZ的频响0.0x%的失真。
但切记!当指标都完美了电子管功放同样就会失去了所谓的胆味了。
有高质量的音源、高质量的音箱配这个功放才能体现理想的效果。如果仅是AM,FM这种音源听出的效果还不如老电子管收音机上那种觉得好听。

网友:
原理就是这样,这个电路每声道要两组电源,跟麦景涛有得一拼,麦景涛是输出变压器复杂,Circlotron是电源复杂。

网友:
用晶体管电路说明并联推挽原理

网友:
开发这种电路是为了降低输出阻抗,如果用电子管实现这种并联推挽电路,要么电源是两组,要么用推动变压器把推动部分分成两个信号。
判断是不是并联推挽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输出电流增加一倍,其他没有增加输出电流的都是伪电路。推挽的2个管子一个导通,另外一个也导通,一个截止另外一个也截止,以实现输出电流增加一倍的目的。

网友A:
懂E文可以学学详细的Circlotron原理。http://circlotron.tripod.com/
文后其它链接里也有日本人对原理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构架出现在电子管没落的年代,没出现多久就被晶体管淘汰了。和普通的阴极推挽输出完全不同,确实是如上 ...

吹牛确实不上税,可劲吹!
有输出变压器的限制,10HZ---100KHZ?这牛吹的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E文可以学学详细的Circlotron原理。http://circlotron.tripod.com/
文后其它链接里也有日本人对原理的 ...

日本人也是人,也要遵守欧姆定律,在日本人那里,电流就不是电流了?输出电流没有增加,阻抗怎么会降低?就简单一句话,拿出让人信服的输出电流增加的道理,也不用什么英文资料。

网友:
      大家都知道,推挽输出上下两管的输出电流的相位都是相反的,如果把上管和下管的输出负载简单地相互并联,输出就会因相位相反而抵消,形不成推挽功率输出。常规的推挽电路,上下两管的输出是由输出变压器的两个线圈分别承担,而后通过输出变压器的磁通叠加形成输出。两管的相位相反是通过输出变压器绕组绕向互为反向而颠倒过来的。普通的推挽输出两管负载是串联的,因此负载阻抗较高。
      此电路为了实现两管负载并联,又为了使两管输出相位相同,采用了两套高压电源分别给上下两管供电,上管的输出由输出变压器上端(按图示方向分析)接入,下管的输出由输出变压器下端接入,正好与上端接入的方向相反,巧妙地利用单个输出变压器绕组完成了推挽功率输出,实现了反向并联推挽输出。由于推挽两管的输出电流同时通过负载,负载电阻只有等于(单臂)原值的1/2,才能满足2倍负载电流通过,否则输出功率就要打折扣。

网友:
陆陆续续玩这个构架已经两年多了,先重模仿开始。开始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抱着不可信的态度,前后花了数千元的的材料。管子买了好几百只,PCP开了3种上百片板子。一对6P1大约可以输出15W左右的功率,至于性能大家不用怀疑这个构架了。
顺便发些自己DIY的图片(期中还自己设计了4路独立300V,2路-30V,一路6.3V 5A的开关电源取代复杂的普通工频电源)。

网友:
楼主的图不大清晰,才看出是两组电源,当然输出电流达到2倍了,输出阻抗自然是普通的四分之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信的可以看看人家diy的频响即使不用负反馈就可以达到10-100kz,加了负反馈频响更宽。原文仅用了EI57X22 ...

好电路!电源用两组也不是难事,晶体管整流很方便的。我相信你说的,一对6P1可以输出1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