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仪ZT219数字表改锂电池

楼主(2018-03-22):
ZT219数字表使用了2*AA电池,无疑比使用9V电池更受大家的欢迎。但是普通电池,始终潜在着一个电池漏夜的危险,所以打算用锂电池替代它。

首先入选的对象是铁锂电池,但是根据我将UT201E钳形表改AAA铁锂电池的经验,铁锂电池的容量实在不敢恭维,于是这次打算采用容量比大得多的普通可充锂电池。但是锂电池充满电后4.2V的电压是否威胁ZT219表的安全,不敢断言,所以打算降压使用。一只二极管可以降低0.6-0.65V左右,但是考虑电源电压的波动对数字表的精度可能有影响,最后决定使用低压差的线性稳压器。

有网友在其它论坛上发表过ZT219数字表的耗电测试结果,如下表:
上表未有蜂鸣器工作时的电流大小数据。

仔细查淘宝上能买到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得到如下的查询结果:

考虑尽可能小的静态电流,选中一个淘宝店,里面有几种不同型号的IC,于是购买了3V的XC6206P(只/0.07元)、ME6206(只/0.17元)、HT71(只/0.2元)各若干只。

到手测试,最想采用3V的XC6206P30(因静态电流最小),其输出电压仅2.7-2.8V之间,静态电流远超1uA,达到5-7uA间。次之考虑3V的ME6206,输出电压也只有2.8-2.9V之间,静态电流倒是符合标称的8uA。最后测试3V的HT7130,输出电压正好3V左右,静态电流也仅3uA左右,考虑ZT219的耗电实际情况,认定该IC虽只能输出30mA的电流,也应该够用(包括蜂鸣器工作情况下),于是决定使用它。

查HT71的性能,电流30mA的情况下,压降仅需30mV。于是乎,等数字表告警电池电压低时(应该低于2.5V才会告警),锂电池早已过放,于是加入一个锂电池的保护板防止锂电池过放。由于本人不想在万能表上开孔,于是决定只将以上电路安装于电池盒中(一节AA电池的空间,足以放下以上元器件—),锂电池充电时取下在外充电。如果感觉这样不方便的网友,也可以采用带过放保护功能又带Miro USB口的4056充电板,内置在电池盒内并在电池盒上开出充电孔。

电路图如下,过程及其照片就不发了,太简单。

最后测试的结果,电源输出电压3V,静态电流5.5uA(大概锂电池保护板消耗了约3uA的电流),锂电池长期接上这个负载,一年会消耗约50mAh的电量,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如果介意的网友,可将以上电路(建议不含锂电池保护板,否则电路改造较为麻烦)装入电表内部(割断表内电源正极的印刷版线,将稳压器串联在上面),可以完全断绝未开机时的耗电,且电池盒就完全不需要改造。
,只需要放入一个AA电池的占位筒。

目前使用该表(包括蜂鸣器工作时)未见任何异常。用基准测试精度,也和原来无异。我原来在论坛发表过数据,显示该表低电阻精度不够理想,结果是因为使用了其它表的较为劣质的表笔线所致。这次测试的实际精度还是较为理想的。让人意外的是,ET310示波表的电阻档精度,居然超过了ZT219,见下表所示:

补充内容 (2018-3-23 10:01):
今日测得ZT219在不同的电源电压下测量基准电压的情况,数据如下:基准电压10.0007V,
电源电压      ZT219示值     误差
2.71V           10.006          0.053%
3.02V            10.004         0.033%
3.36V

补充内容 (2018-3-23 10:01):
电源电压      ZT219示值     误差
2.71V           10.006          0.053%
3.02V            10.004         0.033%
3.36V             10.002        0.013%

补充内容 (2018-3-23 10:05):
看来电池电压对测量结果影响很有限。

补充内容 (2018-3-26 11:50):
今天用XC6206P30,接上20k的负载,输出电压达到2.96V,看来空载输出电压会偏低(仅2.72V),是我误会了该元件的质量。估计ME6206也会是这样的。

网友A:
不错,我的表都用9v,想改锂电的,想想费劲,还是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的表都用9v,想改锂电的,想想费劲,还是罢了。

标称9V的成品6F22可充电池还是很多的,我目前一只9205的表就是使用成品的6F22镍氢可充电池(实际电压8.4V),很方便。个人觉得6F22的锂电池(实际电压只有7.2-7.4V)因电压略低,不太适合接近7V就低电报警的9V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表都是用二节5号充电电池,非常好啊,非要改吗?

倒不是非要改,象我这种业余的爱好者,用表的机会不是特多,表内电池的情况不会经常去检查,所以存在电池漏液的风险。如果经常用表,风险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号充电电池,是充电的电池,不普通的电池,哪有尿尿呢,常不常用都不会尿尿啊。

抱歉,没有注意到朋友说的是可充电池,那当然没有漏夜的危险。

如果说3.7V的锂电池充满电有4.2V,对数字表来说还是安全的,那么是否需要稳压,就是各抒所见,各取所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是5号普通电池,换成充电的5号电池,又好又不用改,我说还不改的好。

可充的1.5V的电池,内部已经有稳压电路,倒是最好的方案了,不过那价格,暂时没有购买的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贵吧,10块钱都得4节了,不常用的都用好几年了。

还真被弄清楚朋友说的是什么电池,10元能买4节,那肯定不是我认为的1.5V可充锂电池,那玩意少不了20-30元一节。10元能买4节,是1.2V的镍氢电池吧,如果真是它,我嫌它电压低了点。

网友C:
5号锂电池的容量最大也就七八百毫安时,5号铁锂电池最小也能达到五百毫安时,其实也没小太多,我都是直接用铁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我用这么多年,没发现不够电压,二节的也没事,四节的也没事,一直都用,1.2V,1.5放进去没发现过 ...

不少数字表在电源电压较低的时候,测量误差会加大,所以我有点介意电源电压的稳定性。且镍氢电池的自漏电有点大,不适宜不常用的数字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号锂电池的容量最大也就七八百毫安时,5号铁锂电池最小也能达到五百毫安时,其实也没小太多,我都是直接用 ...

我的AAA倍量铁锂电池,容量也就200多mAh,感觉AA的铁锂电池,也可能不会超过500mAh。且考虑用稳压电源,所以选择了3.7V的锂电池,以便有更大的压降区间供稳压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我用这么多年,没发现不够电压,二节的也没事,四节的也没事,一直都用,1.2V,1.5放进去没发现过 ...

我今日测得ZT219在不同的电源电压下测量基准电压的情况,数据如下:基准电压10.0007V,

电源电压      ZT219示值     误差
2.71V           10.006          0.053%
3.02V            10.004         0.033%
3.36V             10.002        0.013%

看来电池电压对ZT219的测量结果影响很有限。

网友D:
有没有功耗小电压降1.5V的芯片,好用在家里的钟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功耗小电压降1.5V的芯片,好用在家里的钟表里?

ME6206 系列、SG2001 系列 、SG2002  系列 、XC6206P 系列,均有1.5V的产品,请自行在网上查找它们的性能。

标称静态电流最小的当属XC6206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是5号普通电池,换成充电的5号电池,又好又不用改,我说还不改的好。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各人爱好差异,我219是不会改的,但楼主这个至少是给大家一个思路,也提供了不少芯片数据。

对5号电的表,我与你一样不会再改它,9V方电到是一直想改。

再说ZT219 二节5号开了不用关机,自关机后可长期放着,再用时按一下按键,还延长刀位寿命。

用上海白象牌碱性5号电池-------小心被它白相了。

网友:
电池漏液确实是一件头疼的事情,我们这儿超市里几乎全是本地产的所谓两只鹿电池,质量差劲极了,一不小心(两三个月忘了取出来)就中招了。前几天拿出MF--41表,欧姆档表针几乎不动了,打开一看,如下图。没话说了。---------记得上世纪哪个年代有一个电池广告,好像说,.......电池漏液,损坏什么赔什么........,现在哪个电池厂家还该这么说吗?

网友(2018-06-21):
好贴啊!借此学习了一下低压差稳压的知识!

网友(2018-11-09):
网上有五号磷酸铁锂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的表都用9v,想改锂电的,想想费劲,还是罢了。

俺9V的数字表用两节锂电串联供电,已使用3年有余,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E(2019-03-02):
用碱性电池不就不漏了吗?贪小便宜吃大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碱性电池不就不漏了吗?贪小便宜吃大亏。

碱性电池质量参差不齐,漏液的不少,感觉南孚的漏液最多,超霸、双鹿略好一点,金霸王最好,没见过漏的。

网友F:
试了下用镍氢电池,刚充的电,电压较高,单节1.36V,有显示能用,测量误差未知

网友:
图来了,还会漏液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了下用镍氢电池,刚充的电,电压较高,单节1.36V,有显示能用,测量误差未知

按照0660芯片的性能,使用3V电池,当电池电压等于2.4V时,才开始显示低电压警告,因此镍氢电池应该能用。

网友F:
是不是这表的液晶亮度设计得高了点?侧面看液晶屏,字段全显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这表的液晶亮度设计得高了点?侧面看液晶屏,字段全显示出来了

这是液晶屏质量不上乘的缘故,众仪219的液晶显示屏确实不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液晶屏质量不上乘的缘故,众仪219的液晶显示屏确实不咋的。

谢谢你答复!这个问题有没改造升级的办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液晶屏质量不上乘的缘故,众仪219的液晶显示屏确实不咋的。

就这样的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样的显示效果

更换液晶屏或者液晶屏的偏振片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业余条件下,这个似乎较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更换液晶屏或者液晶屏的偏振片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业余条件下,这个似乎较难。

能否找到可以调节液晶亮度的资料?DT930F+的液晶亮度是可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找到可以调节液晶亮度的资料?DT930F+的液晶亮度是可调整的

有网友(大约在本坛或者仪表爱好者)发帖,说改变0660第57脚(VLCD)的电压,可调整液晶显示的对比度。但是是否有坏处我不得而知,你可查查这篇帖子,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网友(大约在本坛或者仪表爱好者)发帖,说改变0660第57脚(VLCD)的电压,可调整液晶显示的对比度。但 ...

谢谢!我来找找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网友(大约在本坛或者仪表爱好者)发帖,说改变0660第57脚(VLCD)的电压,可调整液晶显示的对比度。但 ...

你认真这个万用表是准度如何,另外你改了锂电池之后,多久充一次电呢?你的电池容量的多大的?

另外一问题就是手机可以上矿坛,就是不能登录,你是用手机登录的吗?没办法只能用笔记本电脑上网才能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认真这个万用表是准度如何,另外你改了锂电池之后,多久充一次电呢?你的电池容量的多大的?

另外一 ...

我用手中有的基准电压、高精度电阻和高精度电容器测试了219的相关档位,发现误差都在它标称的范围内,没有超差。

我的锂电池用的是14500,容量大约600mAh,目前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还没有取下再充过电,本来用得也不多。

网友(2019-09-18):
引用 楼主:
我用手中有的基准电压、高精度电阻和高精度电容器测试了219的相关档位,发现误差都在它标称的范围内,没 ...

按照楼主方案成功改了Fluke 15B,用了诺基亚BL-5C电池,1050mah,估计用几年都不用充电。

网友:
向动手能力强的高手直径,如果想省事,可以直接买点耐时一次性锂电备用,3000MAH的容量也不是盖的。

网友:
很喜欢使用62系列的稳压件,器件小,容易焊接,凑位置使用。

网友:
网上有3.2V铁锂充电电池,构买一节,配一节占位筒及充电器,很方便,还能用于剃须刀。

网友H:
问问lz。为什么不买充电9v电池来用呢。我看tb30以内就有充电款的9v。不好用还是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问lz。为什么不买充电9v电池来用呢。我看tb30以内就有充电款的9v。不好用还是咋地?

zt219设计就是使用3V电池的,大家都不会想用9V的电池替代3V的电池吧,所就用了3.6V的锂电池稳压做成了万能表的电源,跟用9V的电池完全无关。

网友I:
3.6V不用稳压板,应该没事!
但锂电池应该要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3.6V不用稳压板,应该没事!
但锂电池应该要加保护板!

锂电池充满电时,电压为4.2V,不敢用这个电压直接接到Zt219上。

再则,我文中已经透露,当电源电压不同时,包括ZT219在内的数字万能表的测量示值,会随电源电压的变化有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很小,但是如果将电源电压恒定在3V左右的范围,这种因电源电压不同时引起的读数变化会相应很小。权衡以上利弊,所以采用了3V稳压电源为ZT219供电。

网友J:
是不是现在真的很难找到质量好的6F22啊?楼主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现在真的很难找到质量好的6F22啊?楼主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我的一只FUKE-DT9205数字万能表,电池电压低于8V就开始报警,使用的是8.4V的镍氢可充电池(内部7节镍氢电池串联),本人认为非常理想。

其电池充电部分有点特殊,详情可见我本坛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16520&extra=)。

网友K:
开背光才7ma,还是AAA电池,没必要换锂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背光才7ma,还是AAA电池,没必要换锂电啊

更换为锂电池,并不是因为耗电的问题,而是一般的锌电池、碳性电池、碱性电池不同程度都有漏液的可能。特别是可能长期不用的万能表,等你偶尔拿出来用时,发现电池已经漏液了,这是一件很令人沮丧的事。将其电池改为锂电池,镍氢电池等,可以完全避免这样的悲惨事件。

如果你是常用数字表的人,则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一旦电池缺电,你就能及时发现,不至于让电池漏液在表内。

网友L:
我在用14500铁锂电池,带一个占位筒,一起使用。万用表为众仪ZT-X。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在用14500铁锂电池,带一个占位筒,一起使用。万用表为众仪ZT-X。很好用。

铁锂可充电池用在3V的数字表是最简单的方法,属于不折腾和不想折腾的首选。

网友:
谢谢分享!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zt219设计就是使用3V电池的,大家都不会想用9V的电池替代3V的电池吧,所就用了3.6V的锂电池稳压做成了万 ...

1.5V电池,新的实测1.65VX2=3.3V,使用锂电池完全没有问题,万能表本身带有稳压器!
你可以测一下4.2V供电的电流与3V供电的电流就知道,差不到那里去的!

网友:
就像楼上那个图,改电池外置或接个变压器,用就插上,不用拔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