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8-03-22):
这种充电器,没有充满自停电路,只能按容量计时判断满不满,如果电池容量下降了,还是按标准容量来定时间吗。

网友A:
对于镍氢电池,只要充到电池发热即可。
电池充满后,充电过程的化学反应就结束了,此时继续充入的电量就转化为热量使电池发热。

网友B:
cn3805,好像是这个芯片,镍氢电池充电芯片,上海如韵电子的产品,sop8的,可以改在里面的。芯片外围电路很少

网友C:
楼主这是傻充吧?

网友D:
做个定时电路,或买一个定时器,0.1C充14个小时即可,专业的是负斜率检测,不过芯片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定时电路,或买一个定时器,0.1C充14个小时即可,专业的是负斜率检测,不过芯片挺贵的。

下面就是个定时器,电池容量标定700毫安小时,充电电流90。设定1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3805,好像是这个芯片,镍氢电池充电芯片,上海如韵电子的产品,sop8的,可以改在里面的。芯片外围电路很 ...

不值得了,这电池就是小孩玩具用一下,不行就手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傻充吧?

孩子以前用过的,捡了四个电池,充充给电动玩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镍氢电池,只要充到电池发热即可。
电池充满后,充电过程的化学反应就结束了,此时继续充入的电量就转 ...

试试吧。电流小会发热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值得了,这电池就是小孩玩具用一下,不行就手机电池。

芯片很便宜的,cn3805好像不到一块钱,像max712这种美信公司的芯片才是天价呢!小孩子的玩具的电池我也发愁,用手机电池,充电和装电池是个问题,尺寸不对,需要拆改玩具,充电还得加电路。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网友:
先按标称容量充满电,再放电测试一下电池还有多少容量,再按实际容量,充电电流,设定充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很便宜的,cn3805好像不到一块钱,像max712这种美信公司的芯片才是天价呢!小孩子的玩具的电池我也发 ...

4.5V直接用,3V串一只二极管,就用电池自身的保护电路一。充电万能充。插口机子上有就用,没有铜皮卷个筒中间插同丝,做个简易插座。

插座

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是个新手

正是,愿闻高见。

网友:
估计现在很少有人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