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幅收音机中波磁棒天线线圈绕制数据

楼主(2018-03-22):
调幅收音机中波磁棒天线线圈绕制数据
中波调幅收音机使用已经不多,主要是电磁环境干扰增多导致接收效果变差,以及人们对收听音质要求的提升,都使得调幅收音机成为过去式。如今,除了部分偏远地区还有人在收听调幅广播,更多的还是电子爱好者通过制作、调试、互动通信等方式学习调幅通信技术。
下面是调幅收音机中波磁棒天线线圈绕制数据,希望对调幅广播感兴趣的电子爱好者有用。
绕制说明
中波磁性天线采用锰锌铁氧体磁棒;线圈采用多股纱包线,磁棒短可选择7股、10股等,磁棒长则选择21股、28股等;线圈在磁棒上采用密集排绕方法,初级可分成几段绕制以减少分布电容。
配用270皮法调谐电容时的数据:
〖扁型磁棒〗
长50mm:0.07×7纱包线,初级82匝,次级7匝;
〖圆形磁棒〗
10×80mm:0.07×7纱包线,初级70匝,次级8匝;
10×100mm:0.07×7纱包线,初级70匝,次级8.5匝;
10×120mm:0.07×7纱包线,初级40+40匝,次级10匝;
10×160mm:初级0.07×28纱包线62匝,次级0.15镀银线7匝;
10×180mm:初级0.07×7纱包线40+40匝,次级0.15镀银线7匝;
10×200mm:初级0.07×28纱包线50+24匝,次级0.07×7纱包线7匝。
配用290皮法调谐电容时的数据:
〖圆形磁棒〗
10×120mm:0.07×7纱包线,初级58匝,次级5匝;
10×160mm:初级0.07×21纱包线55匝,次级0.15镀银线5匝;
10×180mm:初级0.07×21纱包线29+29匝,次级0.07×7纱包线5匝;
10×200mm:初级0.07×21纱包线35+38匝,次级0.05×10纱包线8匝。
配用360皮法调谐电容时的数据:
〖圆形磁棒〗
10×80mm:0.07×7纱包线,初级70匝,次级8匝;
10×100mm:0.07×7纱包线,初级70匝,次级8匝;
10×120mm:0.07×7纱包线,初级55匝,次级6匝;
10×160mm:0.07×7纱包线,初级48匝,次级5匝;
10×180mm:0.07×7纱包线,初级40匝,次级5匝;
10×200mm:初级0.07×28纱包线18+18+18+18匝,次级0.19镀银线6匝。
配用127皮法调谐电容时的数据:
〖扁型磁棒〗
长50mm:0.07×5纱包线,初级120匝,次级12匝。
关于纱包线
磁棒天线采用多股纱包线是为了降低趋肤效应,一般有5股、7股、10股、14股、21股、28股等等,单股线径一般在0.05至0.1毫米左右,次级也可能采用单股镀银铜线绕制。
关于磁棒
调幅收音机分为中波和短波,中波使用Mn-Zn锰锌铁氧体磁棒,起始导磁率约400,磁棒呈黑色,工作频率较低但导磁率较高;短波一般不使用磁棒天线,如果要使用的话需要采用Ni-Zn镍锌铁氧体磁棒,起始导磁率约60,磁棒呈棕色,工作频率较高但导磁率较低。两种磁棒互换将导致接收效率变差。
磁棒截面积越大、长度越长,其接收信号的能力越强。在扁平化的小型收音机中常采用扁型磁棒以增大截面积。

网友:
现233差容双连常见,更多的是125pfx2调幅连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争取更大的知识面。

网友:
现在生产的中波磁棒,初始磁导率在800左右,比老材料高了整整一倍。为此要保持相同的电感量,匝数要减少40%左右。

天线线圈主边使用多股线是个旧传统,现代收音机的磁棒线圈使用单股纱包线的很多,决定选择性的Q值也没见下降得很多。

天线线圈副边使用和主边一样股数的导线是个错误,它的表面积至少应该是主:副匝数比例的相等表面积,也就是说,若主边用7股,那么副边应使用同样线径的7股的比例倍。这样才不至于因为线径不够反射到主边的内阻上升,而导致主边Q值成比例地下降。这是很多人、很多的文章中都没有意识到的。

补充内容 (2018-3-24 17:28):
说采用多股纱包线是为了降低趋肤效应,其实是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多股线可增大表面积,纱包却是为了增加匝间的距离,所以这是为了降低分布电容,跟趋肤效应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收藏,谢谢分享。

谢谢朋友来访!

网友B:
270等容少见了,140差容多了,另外很多现代磁棒材料变了,大部分是磁导率变高了,我就遇到过,140p的可变的圈数比270p用的还少,其实这里面讲究挺多的!从天线线圈和可变电容,本振三者是要配套的!线圈,本振和可变的配合会影响跟踪问题,只是一般爱好者讲究不了这么多,知识层面也达不到,混用也能听个响…

网友C:
请教:用223P差容双连可变电容并联,容量140P+60P=200P时的磁棒线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用223P差容双连可变电容并联,容量140P+60P=200P时的磁棒线圈数据。

将配合270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匝数乘以1.17,即得到配合CBM-223P两连并联的天线线圈匝数。

楼主:
200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电感量约为409μH,线圈电感量与线圈匝数的平方(注意!)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用223P差容双连可变电容并联,容量140P+60P=200P时的磁棒线圈数据。

如果使用CBM-223的天线连配合50mm的扁形磁棒,天线线圈可以用直径0.1mm以上的漆包线绕110—114匝。

网友D:
现在28股的纱包线少了,几十上百股的纱包线反而易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28股的纱包线少了,几十上百股的纱包线反而易买。

谢谢老师来访!

楼主:
谢谢朋友来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0等容少见了,140差容多了,另外很多现代磁棒材料变了,大部分是磁导率变高了,我就遇到过,140p的可变的 ...

谢谢老师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