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尝试有点感觉 68-1单管机应该很好

楼主(2018-03-23):
初次尝试有点感觉  68-1单管机应该很好
初次尝试有点感觉  68-1单管机应该很好
初次尝试有点感觉  68-1单管机应该很好

这几天一直研究68-1单管机电路,看大家讨论的如此经典,说是效果好,制作难度大,  于是这两天试了试。一次成功了。
当然这种成功不是多么好的程度,

3AG1, 2AP7,  自绕高频变压器。

别的都好办,说说高频变压器:
看大家标准做法都是在一个中周里,磁芯上绕200匝+300匝, 这个工程对于我来讲简直是太难了,根本没有工具,也根本没有那功力,另外如果绕成想调整也困难。

所以我找了一个小小小的中波磁棒,绕初级100匝,次级150匝,线径不知道。
没想到一次成功了,选择性比636电路强多了,只是灵敏度比636稍差,低端台难收到或声音小,要通过调再生量才能勉强收低端台,离低端台远,是通过调整高频变压器的位置与天线的距离角度来调节再生的。灵敏度方面待改进。

在此请教几个问题:
高频变压器的磁芯选择必须是高频的材料吗?普通的电源逆变器上的工字磁芯行吗?

虽然照葫芦画瓢做成了,但具体参数原理一知半解,哪位老师手里有相关书籍资料可以给份吗?

68-1感觉比636强,为什么多数三管机、四管机这种直放机的 前级都采用636电路呢?有没有采用68-1的三管机、四管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拿经典636来说!元件基本都是固定的了!681比其能调整的地方多!有检波负载,有高频输出和检波的藕和,检波 ...

这个问题你自己不都回答了一半了嘛!
使用磁性材料主要考虑的问题有,初始导磁率(材料相关),饱和磁通(体积相关),损耗角(材料相关),任何一个成功的变压器都是铜损和磁损联合考虑的结果(当然还有漏感,但那个和磁芯材料无关),低频磁芯能用,效果不好罢了

网友:
祝贺制作成功!据我所知,有采用68-1的三管机、四管机成品机的。

网友:
当然有用68-1做前级的四管机

网友C:
初级电感量不足, 所以低端灵敏度差, 你把初次级掉过来, 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电感量不足, 所以低端灵敏度差, 你把初次级掉过来, 会有惊喜.

坏了,来上班只带了收音机没带电烙铁, 回去一定试试看,不过不是说高变是用来升压的吗?  初次级调换能行吗?

是不是初次级都增加匝数,可以改变目前的情况?

网友D:
两个电路的选择性是相差不多的,磁性天线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匝数比得到的结果可能有较大差别
电路真正的差异在于为检波管引入了偏执电流,改进一下636的检波部分也能改进其效果
做好外差机容易,做个好单管要难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路的选择性是相差不多的,磁性天线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匝数比得到的结果可能有较大差别
电路真正的 ...

我看了看636的电路,两只二极管不是也有偏流成分吗?

网友:
既然用磁棒绕高频变压器,一不做,二不休,初级绕他个350圈,次级绕700圈,350、180圈抽二个头,即变比1:2、1:1、1:0.5,试一下,同时调整偏流,会有更多的认识。

网友B:
拿经典636来说!元件基本都是固定的了!681比其能调整的地方多!有检波负载,有高频输出和检波的藕和,检波的输出阻抗!等等都可以调整挑战!而经典636似乎只能拿再生上面下功夫(排除后期的个种变种)
681模式的四管机叫67-4

681的高变可以用节能灯里面的小磁环试试,初级60。 次级80.,很有可能不响哟!因为这种磁环是工作在低频段的,导磁率高容易磁饱和!关于低频导磁率高的磁材料为什么不能工作在高频段,我也不懂!请懂的老师解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来上班只带了收音机没带电烙铁, 回去一定试试看,不过不是说高变是用来升压的吗?  初次级调换能 ...

主要是考虑阻抗匹配,  晶体管考虑的是升流, 升压100倍也没用.

网友:
给你一个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拿经典636来说!元件基本都是固定的了!681比其能调整的地方多!有检波负载,有高频输出和检波的藕和,检波 ...

恰恰相反,68一1调整的地方少,只要高频变压器做好,机器性能就有保障,因为用了高频变压器,隔离了检波对三极管的牵制,故性能较好,但电源要用6V为宜。而636要调整静态电流、高频扼流圈与磁性天线初级线圈的相互位置及角度、略加再生,这四者关系复杂并相互牵制,解决得法效果很好,对爱好者来说极富挑战,更有玩头。如同做矿石收音机一样,在矿石上找到一个最佳检波触点,难但很有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恰恰相反,68一1调整的地方少,只要高频变压器做好,机器性能就有保障,因为用了高频变压器,隔离了检波 ...

您说的对,经典636的程式注定有它的缺陷,所以才有后来的各种改进版!您说的那四种关系也只不过要动动元件啥的!连烙铁都用不上,称不上难!就像调整矿石机的触须一样!耳像要装好681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三极管的输入输出阻抗,检波的效率与负载关系,以及高放与检波的匹配,检波与负载的最佳点,等等,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其间涉及到更换检波负载电阻,重绕高变等等,要比636动动元件麻烦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经典636来说!元件基本都是固定的了!681比其能调整的地方多!有检波负载,有高频输出和检波的藕和,检波 ...

请教一下,,为什么68-1模式的四管机叫67-4?   不是应该叫68-4才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恰恰相反,68一1调整的地方少,只要高频变压器做好,机器性能就有保障,因为用了高频变压器,隔离了检波 ...

您好,请教一下,为什么音管机要电压那么高?  我电压高了偏流电阻大点,和我电压低了偏流电阻小点有什么区别? 我只要保证三极管有足够电流不就行吗?

原谅一下我基础知识不高

网友:
电压高动态范围大,声音大。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对,经典636的程式注定有它的缺陷,所以才有后来的各种改进版!您说的那四种关系也只不过要动动元 ...

对,但我现在己不玩这两种了,有更多变化的电路玩。

网友:
这电路高频变压器是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看636的电路,两只二极管不是也有偏流成分吗?

以直流通路来看,两个检波管串联后与高放管的be结并联,两个检波管实际是没有偏置的,或者说其中一个没有偏置电压,检波灵敏度会受一些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教一下,为什么音管机要电压那么高?  我电压高了偏流电阻大点,和我电压低了偏流电阻小点有什么 ...

一样的线路,电源高点,相对来说工作点范围大,容易找到最佳点,易制作成功。如耳机采用1500欧,调电位器找静态工作点时,易一晃而过,而采用800欧耳机要好调不少。如用1500一2200欧耳机,不仿把电源提升到6v甚至更高(基极对地旁路电容并联一只51k固定电阻),同样静态电流最佳点容易找到,而且声音大,再生配合好还可多收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自己不都回答了一半了嘛!
使用磁性材料主要考虑的问题有,初始导磁率(材料相关),饱和磁通( ...

感谢老师答疑解惑!

网友F:
不得不说,您这天线线圈的次级离初级实在太远了,耦合弱当然灵敏度低啊!把次级推到靠近初级3mm远的地方你就能发现效果完全不同。

网友:
只看的二节电池,是否是3V电压,68-1用的是6V电源,电压高些性能好些,请试试。还有,过去看到68-1最好配800欧的耳机,高、低都不是很合适。

网友G:
看图觉得天线线圈的初级与次级距离太大了,这样选择性高灵敏度下降了。初次级的距离3-5mm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得不说,您这天线线圈的次级离初级实在太远了,耦合弱当然灵敏度低啊!把次级推到靠近初级3mm远的地方你 ...

这个天线之前是做636单管机的,调整成这样为了提高选择性,所以直接拿来用了,没有再做天线。我回头把初次级分开任意调节试试

楼主:
哈哈,按照大家的建议我又研究了一天,真是又找到些感觉了,  的确这个高频变压器是关键, 之前用的小磁棒并不是最理想的,今天试了试改中周。
找了一个黑点的中周不知道是本振还是高放还是中放的,里边只有一个线圈。
我也没拆掉那个原线圈,测了下直流电阻8欧, 我直接在其外围绕了200匝, 上机试验。
感觉不出多大区别,似乎声音比那个小磁棒高变小点,再生没法加了因为高变封闭了, 于是把集电极引出一条线在天线上绕2匝,
加上再生后立马选择强了, 高端台三四个能正常收听了,之前一直是被中国之声压着听不到。
感觉这个68-1电路好玄妙,越研究越深。
有空继续改高变研究。

网友H(2020-02-09):
用电脑耳机是不是可以用低电压?不知低阻抗有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电脑耳机是不是可以用低电压?不知低阻抗有多大影响

用电脑耳机必须增加低放,如楼上某贴67-4电路,否则绝对不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脑耳机是不是可以用低电压?不知低阻抗有多大影响

加一级低放,或者改用高放大倍数的硅管,硅管68-1电路我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图觉得天线线圈的初级与次级距离太大了,这样选择性高灵敏度下降了。初次级的距离3-5mm为好。

谢谢谢老师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