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金川表故障求助!

楼主(2018-03-23):
MF47金川表1欧10和100欧档指针起不来,但10k和1K档能起,随着电阻档的减少,指针偏转的越少,换了电池也不行。检查电阻阻值可调正常。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保险丝两端的接线是否脱焊或者保险丝接触不良

网友:
直流电流和直流电压档如何呢?先确保这些档位正常,才好修理其他档位。

网友:
俺检查修电阻档的方法是:取下内部电池,然后用导线代替电池(即是将内部电池的两端短路),然后用另一块数字表测量待修表两个表笔座之间的阻值。数字表的红表笔接待修表的红表笔座,黑笔接黑座。将待测表打至需检查的的电阻档位,如果测得得阻值与该档的刻度中值相符,则说明该档正常。你这种情况,可以多测测几个档位,就容易追踪故障点

网友:
俺这个检修方法是针对指针表的设计特点而实施的,俺屡试屡爽

楼主:
感谢,继续找故障点,因为是三个挡位出现问题,

网友:
转几下与电位器连在一起的微调电阻试试

网友:
如果楼主的表是老式表的那种构造,请注意检查面板开开关旋钮下方的那个开关刀位是否存在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表修好了吗?如果修好了传授一下经验,学习一下

楼主:
还没修好,这些故障点都检测过正常,下转换刀也没接触不良,更换了表头阻尼电阻稍好偏转增大—点,故障依旧怀疑是压敏电阻有问题,更换后状况并没改善

楼主:
打算去掉再试

楼主:
挡位阻值正常,

楼主:
搞了两天有点想举手投降并更换了3k3可调故障依旧。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两天有点想举手投降并更换了3k3可调故障依旧。想死的心都有了

发点图片上来看看,先查表头灵敏度,再看直流电流档,从小到大查

楼主:
感谢诸位坛友,发现故障点,居然是电池数字表有1.3伏多以为正常,谁名

楼主:
知用500量,只有1.2伏更换后表正常了,搞了3天多。

楼主:
之前更换的电池时间有点久两年前买的,可能放久有点失效

网友:
看来出现问题先不要怀疑是故障啊,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我今天搞个62年的500表,直流50v 盒交流250v 指示大好多,其他正常,怎么看电路图看连线都没毛病,挨个测电阻也没有问题,后来就整条线路测叠加电阻值,靠,终于找到毛病了,因为500表是搭棚焊接的电阻,有两个电阻脚非常隐蔽的碰在一起,短路了,用小螺丝刀轻轻的把他俩分开,再一测,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