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视背光灯条接多少伏电压可以测下

楼主(2018-03-23):
如题 32寸电视 灯箱里有三条灯条 每条8颗灯珠 逐个测需要撬开散射蒙子 非常不便 按每颗3.2V 那给灯条24V电压行不行 不敢试  谁给个好方法. 谢谢!

网友:
单条可以可以接24伏测的  8个LED相当于3V一个。到时哪一条不亮就逐一测那条的灯珠,如果确定是灯条坏了  建议3条灯条换了,这样才稳定。淘宝有卖  不贵的,因为你很难找到相同的灯珠的,到时灯珠电流不一样 一样会坏的

网友A:
可调电源由最低向高调,一节18650用2596升压也可以。都嫌麻烦可以购买点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由最低向高调,一节18650用2596升压也可以。都嫌麻烦可以购买点灯器

谢谢回复!

楼主:
经过试验 在可调电源输出端串联500欧电阻 电压慢慢调整 当调到17V时微微亮起 20V时明显 证明用外接电源检测灯条可行

该机电视内一条坏了.........

网友:
这种灯条上有测试点的,灯珠可以一个一个测,不用撬开灯罩的,就是一样的灯珠不好配

网友:
是6V的灯珠

网友:
12伏都无问题

网友:
用3.2V接两根针上扎透绝缘漆就好,也有针头表笔,很方便

网友:
应该把灯条全部换掉,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某灯珠损坏或不良最好全部换新灯条,否则用不住,有的灯珠灯条用点灯器可以点亮,上机却不行立马保护,必须换新灯条

网友:
全换比较好一点,不一样的灯条都会相互影响的

网友:
横流驱动,300ma

网友:
砰的一声响。
9个灯珠串联,目测一个有黑点,果断用导线将其短接。
输入15V不亮,24V亮了。测了下总电流,2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试验 在可调电源输出端串联500欧电阻 电压慢慢调整 当调到17V时微微亮起 20V时明显 证明用外接电源检测 ...

十楼说的对,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不计较费用,还是全部换新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