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调频今天通电终于开声了,高兴之余发贴庆贺一下。

楼主(2018-03-23):
因在外地这里没有仪器设备,只有一块数字表,所以收到台后只是粗略地调了一下,可收到近十个台,电台都集中在高端,覆盖还不行。另外有点人体感应,可能地线没搞好。下面就是慢慢地调试了。

楼主:
这次主要也验证了自绕的中周完全没问题,线路焊接也没有错误。中调盲调时声音都有峰值出现,但是就不知是否谐振在10.7m了。下面准备搞一台半导体调频收音机从10.7m三端陶瓷滤波器上取信号从后级开始逐级调整,先把中周调好,再来搞高频头。

网友:
祝贺开机成功,万事开头难,持之以恒,成果丰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主要也验证了自绕的中周完全没问题,线路焊接也没有错误。中调盲调时声音都有峰值出现,但是就不知是否 ...

河南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请上线路欣赏下

网友:
恭喜  恭喜  我的机器还一堆零件的睡觉呢!

网友:
恭喜作品圆满成功。

楼主:
线路图是仿制坛内高手的图纸,在我前不久发的一个帖子里有介绍.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9543-1-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图是仿制坛内高手的图纸,在我前不久发的一个帖子里有介绍.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954 ...

定了几桌------

网友:
我用套件到是出声了,本坛的头像就是该机中频曲线,鉴频s曲线也很好,就是台少,想搭棚焊就拆分了,目前也是一堆零件睡大觉。玩胆调频也是和玩胆机功放一样,出声了就感觉没有意思了。

网友:
安徽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好复杂啊,大手笔!

网友:
祝贺开机成功

网友:
祝贺一下,顺便带个图比较好

网友:
哈尔滨发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太乱灵敏度应该不高

目前还没有细调,感觉还可以,不插天线可以收到二个强台,但有噪音。搞了根拉杆天线,插上天线后有近十个台。声音很好。但是现在所有台都往上移了,最低端的台都在电容旋出一半的位置,看来电容量大了,准备在可变上串个电容试一下,或者调整振荡线圈圈数。我觉得对高频电路来说不必走线搞得太平整,乱点反而可以减少相互干扰使线路更稳定。不知我的观点对否?下面还有很多事没完,还有立体声解码电路末装,不过那个比较方便,用集成电路解码,:是从三洋4500收录机上锯下来的一块现成的板子。配个三端稳压电路装上就行。

网友:
楼主下功夫了

网友B:
底盘的线比我搞的还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盘的线比我搞的还复杂,

沒有事先规划,元件排列都是边焊边想,所以比较乱,哎都习惯了,以往装的几个胆机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