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葩”问题

楼主(2018-03-23):
最近,我在把大中周调谐式高放11管中波机机芯往有机玻璃机箱里装的过程中,无意中遇到一个“奇葩”问题——不用前面两只串接的高放管,机器照样工作,而且灵敏度和选择性似乎也没受什么影响!下面是刚用手机拍的一小段视频(请注意,我在最后专门拍了一下两只高放管的空缺位置)——

调谐式高放11管中波收音机—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我是在换管子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的。本来用的都是3DG6,智慧脑老师前段时间推荐了几种低噪声管子,但我手中没有,又说2G910管子也不错,正好手中有几个,就决定换换试试。换管子的时候我没有关闭电源,在换混频级时,管子一拆,机器就不响了,换上后接着就响了,效果感觉还不错。但是,当焊拆下第一只高放管时,发现机器继续响,再把第二只高放管拆下,依然响!我当即就蒙了!搞了半天,这串接的两只高放管“形同虚设”!我检查了好几遍电路接线,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为了验证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我把安装的第一个调谐式高放机芯拿出来实验,同样拆除串接的高放管,刚焊下一条腿,机器立马就不响了。于是我得出结论,用大中周安装的这台机器在接线上一定问题。我打算彻底检查一下电路接线。现在的问题是,就算是我接线有问题,但是机器为什么还会响?还有个奇怪的事,虽然两只高放管拆下来了,但是高放线圈依然起作用(我专门调试了一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哪只管子在起着高放的功能?本振管?混频管?电原理如何讲得通?下面是电原理图——

补充内容 (2018-3-23 21:13):
感谢Booooby老师的鼓励。

网友:
高放级的电路虽然不复杂,但电路安装工艺则要求比较严格。审视一下高放级的输入和输出引线吧,只要这些引线较长(50毫米以上),并且平行排布,距离也较近(小于50毫米),这时高放级定会出现许多不能够被理解的现象。或自激,或装上高放级还不如 不装,或装不装都一样。

网友A:
估计是因为你没有做好屏蔽, 所以第2级高放能感应出你磁棒调出来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因为你没有做好屏蔽, 所以第2级高放能感应出你磁棒调出来的信号

可是为什么我安装的第一台调谐高放机器焊掉第一只高放管的一条腿,机器就立马不响了?而且第一台机器我没有使用屏蔽,反而第二台机器使用了屏蔽。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我装好一台调谐高放,收听中波不错,一直在听,有天竟然发现高放谐振的可调电容没有接上。

可见,没有高放的谐振也能正常收听。

问题是,调谐高放成了平常的单调谐收音机了。

所以,弄调谐高放收音机,天线线圈和高放线圈的跟踪是否同步甚是重要。

楼主这个电路,我做过,只要天线和高放谐振一致,就自激。所以就烂尾了。

网友C:
高放后面的调谐线圈可以接收到信号。你这个情况说明高放级可能也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我装好一台调谐高放,收听中波不错,一直在听,有天竟然发现高放谐振的可调电容没有接上。

...

感谢爱康木老师的分析。爱康木老师的意思是,我的电路接线没有问题,是天线线圈与高放线圈没有同步?如果是这样,我再调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放后面的调谐线圈可以接收到信号。你这个情况说明高放级可能也还没调好。

感谢老师的分析,我再看看。

网友D:
不知道您的电路中波段切换的结构如何,从电路上看,天线联线圈的热端与高放联线圈的热端有几pF的电容的话,那么天线联LC与高放联LC就可以形成一个双调谐回路,这时有没有高放管照样可以工作。波段开关的结构比较复杂,这两联的LC热端有可能靠得很近,故引起耦合在所难免。

再看接入高放管的情况,由于两联LC之间已有耦合,故高放管一接入即成正反馈状态,自激那是当然的了。

解决自激的办法,是将共基管的集电极通过高放联的L抽头接入,而热端接一个小电容到共射管的基极,用来中和寄生反馈,这与中放的寄生反馈中和道理是一样的。不过这个方法在不同频率时的中和量不同,可以改成将其中一个调谐联的LC冷-热端交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您的电路中波段切换的结构如何,从电路上看,天线联线圈的热端与高放联线圈的热端有几pF的电容的话, ...

感谢longshort 老师的指点解惑。两只高放管“不起作用”,我凭想当然地以为是接线不正确,其实问题还是出在高放线圈与天线圈之间谐振没有调整好。刚才把两只高放管接上去,然后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现在的情况比先前好一些了,但是高低端灵敏度不均匀,低端灵敏度明显比高端低。

网友:
老朋友可以这样试着观察高放级的外接引线。不管是冷端引线,还是热端引线,只要有一定长度(包括印制线长度),只要“相互看得见”,那就是问题所在。
两条引线“相互看得见”,是指这两条引线之间没有接“地”的屏蔽物,或屏蔽物不起作用,无法阻断两条线之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
之所以把冷端引线也列入观察对象,是因为虽然是冷线,但有了一定的长度后,也会变成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我装好一台调谐高放,收听中波不错,一直在听,有天竟然发现高放谐振的可调电容没有接上。

...

爱康木老师,关于高放自激问题,我经过这段时间的尝试实践,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除了已经熟知的屏蔽、布局、走线等措施外,调整高放管的工作点(其实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至关重要!我以前,主要是在机器安装好之后调整好各级工作点就基本不再去管它了。这在普通超外差机也许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在调谐式高放机,这样做就不行(必须采取“进行式”随时调整)——自激与否、灵敏度高低、增益大小、信号强弱等,往往在毫厘之间!如果你有空闲,不妨把你那台阑尾的机器拿出来,仔细调整串接的第二只高放管基极的20K电阻,也许会让它“起死回生”!这可是我的制服调谐式高放自激的“必杀秘籍”呦!

网友:
制作不良的高放级,其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分布电容,可以高达十几皮,信号是可以直通的。两个高放线圈之间,如果屏蔽不良,也可以直接有磁耦合。这时,就会发现,高放级真的很难驾驭。只要截断了这两条耦合通道,高放级的加入,定会使整机的信噪比上一个台阶,灵敏度定比没有高放级的机器高许多。

网友:
制作高放级,功夫要下在输入与输出的隔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