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27示波器谁用过

楼主(2018-03-23):
据说是30M的,有用过的吗?准备再入手一个

网友A:
这个早过时了,买个彩色数字示波器,

网友:
早些年用、修过SR系列的有SR8、20、33、35、37等,  SR27没印象了,好像没碰到过。

网友B:
SR--收藏可以,用就算了吧...

网友C:
买数字示波器啊  ,性价比很高,又不是很贵,国产的东西现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早过时了,买个彩色数字示波器,

数字的早已经有了,想弄来研究研究,据说这个又20V/div,是不是可以直接测行管集电极,不用专门的高压探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收藏可以,用就算了吧...

这东西收藏也没多大价值,关键是机器挺新,各种附件齐全,最看好的是由20v/div,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数字示波器啊  ,性价比很高,又不是很贵,国产的东西现在还可以

已经有数字的一台了,utd2102cm,这机子保值率还挺高,现在还三千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字的早已经有了,想弄来研究研究,据说这个又20V/div,是不是可以直接测行管集电极,不用专门的高压探 ...

有20V/div的档位也需要专门的高压探头,仅仅是、可选用10比1的高压探头,不需要100比1的高压探头。

楼主说的这个型号国产示波器还是首次听说,啷个厂家的产品、能给出信息的出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供资料!这个还是携带式的,不错。

刚看楼下发的资料没有20档啊,现在还没到手,到时候看看再说吧,据说还有一台BT3扫频仪,电子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20V/div的档位也需要专门的高压探头,仅仅是、可选用10比1的高压探头,不需要100比1的高压探头。

楼 ...

请教一下,模拟示波器带宽跟什么有关系,发现40M跟60M线路板一个样啊,是示波管有关还是X 轴时基,要显示更高的频率时基扫描也得高,太高了显示就会变暗变模糊,我这样理解对吗?这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模拟示波器带宽跟什么有关系,发现40M跟60M线路板一个样啊,是示波管有关还是X 轴时基,要显示 ...

模拟示波器的带宽,与垂直放大器的带宽、示波管的带宽、时基电路的扫速、水平放大器的带宽等都有关系。

一般来讲,示波管的带宽似乎容差大一些,随着带宽的增加,电子运动的速度增加,要获得相同的亮度由于电子在屏幕上上经过的时间缩短,因此亮度会下降,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增减示波管的一个电极,叫做后加速级,后加速级电压比较高,高达万伏左右甚至更高,增加的动能有利产生足够的亮度。通常50兆周以上的示波器采用后加速级的示波管,管子的外壳上有一个像电视机的高压嘴,分辨不难。

再就是带宽较宽的示波管偏转板的灵敏度比较高,供电电压相对低频示波器要低的多,因为宽带垂直放大器高频三极管的耐压一般不是很高,所以垂直偏转灵敏度高能够找到合适的高频三极管。

带宽更高的示波器,示波管的偏转板结构会不同,普通示波管一般只有一对垂直偏转板,高频的示波管垂直偏转板可能采用分布参数结构。

在频率不是太高、频率差别不是太大、采用相同的示波管、成本合算的情况下采用相近的电路也是可以的。示波管不同,即使相同带宽电路也会有明显的区别;灵敏度不同,即使相同的带宽相同的示波管、电路也会有区别的。根据宽带放大器的原理不难理解。

系列生产的仪器,为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仪器内部一部分采用相同的电路或者模块,一些电路根据级别不同采用不同的电路,这种情况比较普遍,早期一些插件式的仪器表现最为突出,更换插件仪器就变成了更高级别的了。

时基会因为带宽不同会有区别,带宽越宽,扫速要求更快....。

整体上,示波器的带宽、时基扫速、示波管等是相互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示波器的带宽,与垂直放大器的带宽、示波管的带宽、时基电路的扫速、水平放大器的带宽等都有关系。 ...

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多了,我以前有一台长扫描慢余晖的示波器,很新,灯丝亮高压也有就是不亮,后来找不到问题就卖了,现在手里还有一台坏的20M的,也是不亮,关机的时候扫描线闪一下,一开始是人为亮度调节电路问题,后来怀疑是不是扫描线跑屏外去了,但是测XY 偏转输出也没发现异常,调节上下左右电位器xy输出都有变化,找不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