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索尼CRT特丽珑彩电坏了

楼主(2018-03-23):
前几天收看过程中突然自动关机,之后就无法开机了,指示灯闪,机内有继电器的哒哒声,不知道哪里烧坏了,

网友A:
年代太久了,我头年扔了一台34索尼大电视,里面开焊了,我没找到毛病,拍一下就好,显像管一点也没老化,那效果是所有品牌包括现在的液晶电视无法比的,网上朋友想要,无奈运输是个大问题,太重160斤,打包难,运费高,扔了后,我足足难受了一个多月,就是废电,210瓦,

网友:
行管坏了,,,,,,

网友:
LZ这个坏还是容易查出修好,我的是信号处理部分坏,修不了要整板换,又没有全新原装的,二手的又不便宜,又不知道换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代太久了,我头年扔了一台34索尼大电视,里面开焊了,我没找到毛病,拍一下就好,显像管一点也没老化,那 ...

晕 …… 老黑壳sony CRT送给喜欢的人折腾多好啊。扔了多可惜……

楼主:
这电视看了17年了,一点没老化,颜色鲜艳,音响效果特别好,看大片声音就和在影院一样,可惜坏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电视看了17年了,一点没老化,颜色鲜艳,音响效果特别好,看大片声音就和在影院一样,可惜坏了,不知道是 ...

指示灯闪次数直指故障大致部位——https://www.jdbbs.com/thread-71317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闪次数直指故障大致部位——https://www.jdbbs.com/thread-7131737-1-1.html

请问下这个指示灯闪次数指的是多少时间内的闪烁次数,我的机子是大概3秒钟闪一次

网友:
连续闪几次——停顿——连续闪几次......如此周而复始。
链接的故障灯含义未必匹配你的电视机,你最好按电视机型号查一次。

网友:
以前广告公司都是这种显示器,效果的真的没得说,设计专用

楼主:
我的电源指示灯是闪一次,隔3秒

网友:
查一下行管。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耗电伤眼,危险。换了吧便宜

网友:
如果是纯粹看,建议还是换LED液晶的吧;若是把玩收留那就值得一修;Sony的CRT电视很有特点,其故障通过指示灯闪烁可大致判断;我的好像是闪几下间歇;后查出场输出块坏了,花了53.00元修复至今仍再看!

网友:
我有一台索尼贵翔系列29寸,坏了好几年了!最近翻出来找了个师傅修,他说扫描电路坏了!朋友价370大元,他说机器还挺好,跟新机差不多,所以硬着头皮修理,准备替代另一台索尼贵翔画中画,这台画中画已严重偏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