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买的夏普50寸高清彩电,咋外接音箱

楼主(2018-03-23):
原机带的喇叭真难听,一点低音没有,想外接音箱,看了一下,没有音频输出,有一个3.5毫米的光纤音频插口,不知咋接,求各位指教,

网友(2018-07-11):
我的就是机顶盒直接外接有源音箱,还是5伏供电的,直插电视机USB。机顶盒不关机,忍受不了机顶盒开机时间,还有机顶盒自带广告,电视台广告。光腚局设定机顶盒开机必须是当地台,声音大尽是广告。每次没有3-5分钟,别想看到想看节目。电视关机后有源音箱也断电,要不一直有伴音。

网友(2018-03-23):
从机顶盒上取i

网友:
只有从机顶盒上取i

网友:
只有耳机口了,我的也是夏普55寸智能电视,想外接音响,找遍了没找到,只有输入没有输出,头痛啊。

网友A:
打开后盖,找到接喇叭的地方,接一个耳机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音视频输出也适合国情,用的太少了。
我的带有,就用这个录信号。

网友:
数字音频用解码盒子转换, 不过转换后只不过是低音丰富一点,但是所有节目都是单声道。 估计与电视厂家提供的网络电视节目源有关。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2201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盖,找到接喇叭的地方,接一个耳机插座,就可以了。

我想把原来的喇叭线直接扯到外接音箱上,说明书上说功率双十瓦,不知有没有那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原来的喇叭线直接扯到外接音箱上,说明书上说功率双十瓦,不知有没有那么大?

直接接外部音响是简单方便。不过要想有更好的效果还是把电视的音频线适当衰减,然后外接功放或有源音箱。

网友B:
电视本身有音箱啊,应该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本身有音箱啊,应该不用接

电视自带的喇叭太难听了,没有中高音。

网友:
现在液晶电视机都是简版,和日系列的机器不能比。最简单的就是机顶盒音频用一拖二转接插。

网友C:
现在接电视一般都外接信号源的吧,机顶盒、数码盒子、电脑等等,音频线直接从那取呗

楼主(2018-04-23):
引用 网友C:
现在接电视一般都外接信号源的吧,机顶盒、数码盒子、电脑等等,音频线直接从那取呗

从你说的这些盒子引出,音量就不受遥控器,控制了吧?

网友:
这种电视机不是还有杜比降噪功能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你说的这些盒子引出,音量就不受遥控器,控制了吧?

机顶盒输出的音频信号都是机顶盒遥控器可控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2018-07-05):
就从机顶盒接外接音响啊,用个遥控器换台,调节音量,很方便的

网友(2018-08-27):
有几个办法,一个是用机顶盒接,但是机顶盒的DAC其实音质很不好
另外一个办法是接HDMI到AV前级,或者直接用AV功放。这样音质会好些,而且有不少DSP技术,效果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