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谁知道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03-23):
这一个20脚,丝印从上到下:
ML Z1
P_4
商标有个IC的样子

这一个8脚,丝印从上到下:
MTAF
LOCA

不知道哪位有经验的师傅知道
这个二十脚的好像是个传感器

网友:
这个可能是工厂内部代码,你最好说明下是什么电器上用的,再猜猜

网友:
说一下是什么板上的

网友:
一般工厂都会把ic刮掉字。让我们没法知道它的设计,就好比饭店的招牌菜你拿不到菜谱一样道理

网友:
20脚的肯定不是传感器。

网友:
人家自己的代码,防止技术被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