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并联可控硅提高功率

楼主(2018-03-23):
一台烘箱烧了可控硅,型号是bta41-600B,不知能不能通过并联方式提高可控硅的功率?

楼主:
哦,谢谢指点,看来只能通过加大散热能力来提高稳定性了。

网友:
可以换成BAT100-800B

网友:
并联  这个基本上很难,  很难保证在开通的那一瞬间能够完全同步,  开通那一瞬间 谁第一个导通 谁就完蛋了

网友:
只能加大可控硅

网友:
大功率的斩波整流也是串并联提高耐压和电流,都是独立的触发脉冲

网友:
烘烤箱功率多大?一般bta41都可以满足了!维修原则坏什么换什(原来型号)!不是电路有问题原型号零件都是够用的,厂家开发产品电路设计人员不是吃素的

网友:
理论上只有二个可控硅的性能完全一致,是可行的,但是现行条件没办法配对级所以不能实现,只要能安装得下,选一个比原来大一个等级也行的!

楼主:
有点想当然了烘箱应该有几千瓦吧,标牌脱落了不好辨认。

网友:
最简单方法是换个工作参数大于原件的.现在大功率器件随手可得.

楼主:
昨天修好了烘箱,仔细检查发现可控硅没有烧坏,只是连接的插座烧到碳化,把可控硅的A1、A2短路了自然不能控制加热。拆掉插座直接焊线后试机,烘箱可以正常控温。分析故障原因,是上个维修人员把发热器的线接到PCB板插座上,这个插座耐受不了长时间的大电流烧坏塑料碳化导电,导致可控硅失灵。很奇怪,机箱里明明有耐受大电流的粗壮接线盒,为啥要把发热器接到PCB板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定时炸弹”?